《Rust实战》学习结构体

楼主:
第三章主要是讲复合数据类型,首先是学习结构体。首先我创建如下代码:

#[derive(Debug)]
struct File {
    name: String,
    data: Vec<u8>,
}
fn main() {
    let fl = File {
        name: String::from("fl.txt"),
        data: Vec::new(),
    };

    let fl_name = &fl.name;
    let fl_length = &fl.data.len();

    println!("{:?}",fl);
    println!("{} is {} bytes long!", fl_name, fl_length);
}

在struct File这里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然后在main中实例化了fl,然后提取他的.name,long,并打印出来。

这个程序里面有挺多的新知识,作者做出了详细的释义。

【感想】

现在学习起来越来越难了,如果不经常使用,这些生涩的概念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呀。

网友:
使用imple为结构体添加方法

给结构做添加方法,好象是我接触编程以来的新事物,作者通过说明其他语言的类,与Rust的给结构体添加方法,用了图形来表示。二者目的一样。

在以下代码中,使用impl来改善一个File的操作:

#![allow(unused_variables)]

#[derive(Debug)]
struct File {
    name: String,
    data: Vec<u8>,
}

impl File {
    fn new(name: &str) -> File {
        File {
            name: String::from(name),
            data: Vec::new(),
        }
    }

    fn new_with_data(
        name: &str,
        data: &Vec<u8>,
    ) -> File {
        let mut f = File::new(name);
        f.data = data.clone();
        f
    }

    fn read(
        self: &File,
        save_to: &mut Vec<u8>,
    ) -> usize {
        let mut tmp = self.data.clone();
        let read_length = tmp.len();
        save_to.reserve(read_length);
        save_to.append(&mut tmp);
        read_length
    }
}

fn open(f: &mut File) -> bool {
    true
}

fn close(f: &mut File) -> bool {
    true
}

fn main() {
    let f3_data: Vec<u8> = vec![
        114,117,115,116, 33
    ];

    let mut f3 = File::new_with_data("2.txt", &f3_data);

    let mut buffer: Vec<u8> = vec![];

    open( &mut f3);
    let f3_length = f3.read(&mut buffer);
    close(&mut f3);

    let text = String::from_utf8_lossy(&buffer);

    println!("{:?}",f3);
    println!("{} is {} bytes long!", &f3.name, f3_length);
    println!("{}",text);
}

在这个例子中,给File添加了new,read方法,这使得操作起来更方便。

网友A:
结构体这里我有疑问,没搞懂。
就是s1声明了,s2部分用s1数据生成,然后基本类型都copy了,复合类型所有权也给人家了。s1剩下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这里我有疑问,没搞懂。 就是s1声明了,s2部分用s1数据生成,然后基本类型都copy了,复合类型所有权 ...

我也是刚学到这里,还搞不懂他怎么去用,但是感觉他的方法封装还是挺有好处的。给一个结构写了几种方法,从来没有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这里我有疑问,没搞懂。 就是s1声明了,s2部分用s1数据生成,然后基本类型都copy了,复合类型所有权 ...

今天学到了一个讲法:

请注意,结构更新语法就像带有 = 的赋值,因为它移动了数据,就像我们在“变量与数据交互的方式(一):移动”部分讲到的一样。在这个例子中,总体上说我们在创建 user2 后不能就再使用 user1 了,因为 user1 的 username 字段中的 String 被移到 user2 中。如果我们给 user2 的 email 和 username 都赋予新的 String 值,从而只使用 user1 的 active 和 sign_in_count 值,那么 user1 在创建 user2 后仍然有效。active 和 sign_in_count 的类型是实现 Copy trait 的类型,所以我们在“变量与数据交互的方式(二):克隆” 部分讨论的行为同样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这里我有疑问,没搞懂。
就是s1声明了,s2部分用s1数据生成,然后基本类型都copy了,复合类型所有权 ...

今天学到了一个讲法:

请注意,结构更新语法就像带有 = 的赋值,因为它移动了数据,就像我们在“变量与数据交互的方式(一):移动”部分讲到的一样。在这个例子中,总体上说我们在创建 user2 后不能就再使用 user1 了,因为 user1 的 username 字段中的 String 被移到 user2 中。如果我们给 user2 的 email 和 username 都赋予新的 String 值,从而只使用 user1 的 active 和 sign_in_count 值,那么 user1 在创建 user2 后仍然有效。active 和 sign_in_count 的类型是实现 Copy trait 的类型,所以我们在“变量与数据交互的方式(二):克隆” 部分讨论的行为同样适用。

时时刻刻谨记自己的数据类型,和传入的所有权,啊感觉有点难~还是没到那个境界,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B:
楼主分享的RUST语言的结构体,应该和C++、java中的类的内容类似吧,定义形式感觉和JavaScript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的RUST语言的结构体,应该和C++、java中的类的内容类似吧,定义形式感觉和JavaScript类似

Rust独到之处吧,跟谁都不像,跟谁都有点像。

网友C:
这几天忙乱,还没有到大哥这部分内容,先暂时立下一个flag,后续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忙乱,还没有到大哥这部分内容,先暂时立下一个flag,后续验证

加油

我今天开始学习第四章了。

网友:
加油!跟着大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