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单稳态电路问题

楼主:
图中的Vi触发端如果直接去触地,输出端没有输出高电平,每次都要先去触一下12V再去触地,输出端3脚才能输出高电平脉冲。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Vi端经电容C4联接到NE555的2脚,其间还被电阻R6上拉到12V。

【图中的Vi触发端如果直接去触地,输出端没有输出高电平】考虑电容左端(即Vi)电位为零,右端为12V情况。此时电容左端触地,电容中将没有电流,电容两端电位也不会改变,故不会触发NE555。

网友A:
【每次都要先去触一下12V再去触地,输出端3脚才能输出高电平脉冲】

电容左端触一下12V,将使电容左端和右端都为12V。这是因为Vi触12V时,电容经过R6放电而使两端电位相等。

电容左端触12V后再触地,电容将被12V电源经R6充电到左端为零,右端为12V。此过程中NE555的2脚电位将短暂地为0,触发NE555。

网友:
如果你将电容C4短路掉,那么Vi端触地即可触发NE555,不必先触12V再触地。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要先去触一下12V再去触地,输出端3脚才能输出高电平脉冲】 电容左端触一下12V,将使电容左端和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因为 电容充完电 没放电 自然无法再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