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电路原理分析- Q2和Q4怎么工作的?

楼主:
最近遇到的问题,好像Q2和Q4轮流导通在L7中产生的电流和T1在L7中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这个次级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的问题,好像Q2和Q4轮流导通在L7中产生的电流和T1在L7中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这个次级电路的工作原 ...

网友:
楼上两位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佬能帮个忙吗?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的问题,好像Q2和Q4轮流导通在L7中产生的电流和T1在L7中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这个次级电路的工作原 ...

这其实就是一个同步整流电路!Q4导通Q2截止,变压器次级通过L7给负载供电;Q4截止Q2导通时,L7上电流不能突变,Q2成为续流二极管,L7上储存的电流通过L7右端-负载-Q2-L7左端持续为负载供电

网友:
Q2和Q4确实是交替导通的,但绝对不能说Q2和Q4在L7中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须知电压作用于电感,电感中的电流会产生变化(增加或减少),但电压不是电感中产生电流的原因。

网友A:
此电路,变压器原边各元器件联接错误,绕组同名端标注也有错误。先去把电路改正,再来讨论次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变压器原边各元器件联接错误,绕组同名端标注也有错误。先去把电路改正,再来讨论次级电路。

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这个是别人的设计,我确实没太看懂怎么工作的。测试中是能正常供电的,只是有一块有些问题。感谢!!!

网友C:
主电路拓扑结构反激电路 Q4作为副边整流管 Q2作为续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电路拓扑结构反激电路 Q4作为副边整流管 Q2作为续流管。

【主电路拓扑结构反激电路】

问题就在这里:反激电路不需要续流,副边也没有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这个是别人的设计,我确实没太看懂怎么工作的。测试中是能正常供电的,只是有一 ...

【这个是别人的设计】

那,很可能是你抄电路时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这个是别人的设计,我确实没太看懂怎么工作的。测试中是能正常供电的,只是有一 ...

首先,正激电路的变压器次级需要电感的存在(首帖电路中的L7),需要对电感电流续流(首帖电路中Q2,非同步整流电路中通常是一个二极管)。正激电路包括单管正激、推挽、全桥、半桥等等。反激电路变压器次级则没有电感(如果有电感,也是整流后先有个电容接地,然后接电感),也不需要续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这个是别人的设计,我确实没太看懂怎么工作的。测试中是能正常供电的,只是有一 ...

但是,首帖电路变压器初级不是正激电路,也不是推挽或者半桥。所以,我没办法【详细说一下】。

首帖电路变压器初级部分显然是错误的,MOS管Q1漏极串联了电容Cs4,根本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别人的设计】 那,很可能是你抄电路时抄错了。

再次确认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也可能设计本来就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Vin为高电平时Q4导通,Q2截止,Q4类似整流管。Vin为低电平时Q4截止,Q2导通,L7和输出电容通过Q2形成回路给负载供电?这样理解对吗?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都是从源到漏的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确认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也可能设计本来就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Vin为高电平时Q4导通,Q2截 ...

【再次确认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也可能设计本来就有问题?】

在9楼你说【测试中是能正常供电的,只是有一块有些问题】。既然能正常供电,设计就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别人的设计】 那,很可能是你抄电路时抄错了。

电路图是测试的人给我的。另外测试中有一块板子不工作了,排查后发现MOSFET Q2源漏导通了,把Q2从板子上拆掉,发现源漏之间短路, GS之间用万用表量也是低阻,大约在200多欧,正反向好像还有二,三十欧的不同。

再次排查发现T2主电路部分中间焊点开路失效。那么T2,T3在次级相当于导线,Q2,Q4都截止。 V in为正时,通过Q4体二极管给输出电容和负载充电,Vin为负时,输出电容通过Q2体二极管给负载供电。

这样Q2和Q4都截止,都是只有体二极管工作,为什么Q2烧毁了,Q4没问题?能想到的可能性有:Vin为负的时间比为正的时间长(即 负载电容处于放电的时间较长),引起体二极管发热从而烧毁Q2最终失效。

或者T2焊点突然断开时Q2正处于导通的半周,T2的开路导致电流突然反向,造成Q2和Q4同时导通?again,为什么Q2烧了Q4完好。这里没想太明白是不是有道理。

总之,我想弄明白T2开路怎么造成的Q2烧毁。MOS管的Drain电流25 度有24A,125 C有14 A。源电流(体二极管)是5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确认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也可能设计本来就有问题?】 在9楼你说【测试中是能正常供电的 ...

是能正常供电的。但是我还是想弄明白每个器件的作用和电流方向。原设计者跳槽了所以也没办法直接问设计思路,只能靠自己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确认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也可能设计本来就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Vin为高电平时Q4导通,Q2 ...

【我的理解是Vin为高电平时Q4导通,Q2截止,Q4类似整流管。Vin为低电平时Q4截止,Q2导通,L7和输出电容通过Q2续流?】

Vin是直流电源正端,不可能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确认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抄错了。也可能设计本来就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Vin为高电平时Q4导通,Q2 ...

【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都是从源到漏的方向?】

那不一定。MOS管导通时,电流可能从漏到源,也可能从源到漏。MOS管导通后漏源之间类似一个电阻,两个方向均可流过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测试的人给我的。另外测试中有一块板子不工作了,排查后发现MOSFET Q2源漏导通了,把Q2从板子上 ...

【再次排查发现T2主电路部分中间焊点开路失效】

从首帖图中看,变压器T2没有【中间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排查发现T2主电路部分中间焊点开路失效】 从首帖图中看,变压器T2没有【中间焊点】。

我手画电路图的时候偷了点懒,省略了中间焊点。 其实T2和T3主级和次级分别是3个焊点。但是因为中间的焊点没有接电路我就偷懒没有画。主级从上到下分别是焊点1,2,3. X光图片显示中间焊点2绕线与管脚开路。不知道这样说能说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