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第二站# Windows下ONNX转RKNN模型过程

楼主:
第一步:环境配置

在rknn-toolkit git仓库:

 的release里下载1.7.5压缩包,解压后能看见多个平台的whl文件,这里因为我用的是win所以选择

rknn_toolkit-1.7.5-cp36-cp36m-win_amd64.whl这个文件。

另外这个库并不支持高版本的python,建议还是新建一个python 3.6 的conda虚拟环境,另外这个库有各种依赖,pytorch、tensorflow之类的都得装才能正常运行,而且版本不能太高。

conda create --name=RKNN python=3.6.13

激活环境

conda activate RKNN

升级一下pip顺便换个清华源

python -m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config set global.index-url https://pypi.tuna.tsinghua.edu.cn/simple

手动安装一下这几个库,其他的在安装rknn-toolkit会自动安装

pip install scikit-build
pip install opencv-python==4.3.0.38
pip install torch==1.10.1 torchversion==0.11.2
pip install tensorflow==1.15.5
pip install matplotlib

安装之前下好的whl文件

pip install rknn_toolkit-1.7.5-cp36-cp36m-win_amd64.whl

注意如果命令行的当前路径不是whl所在的文件夹需要在whl文件名前带上其路径,像下面这样

pip install E:\rknn_toolkit-1.7.0-cp36-cp36m-win_amd64.whl

正常来说就可以顺利运行了,但如果是缺少其他库,自己看报错用pip install或conda install缺啥装啥就行了

第二步:编写代码完成转换

from rknn.api import RKNN

# 创建 RKNN 对象
rknn = RKNN()
# 加载 ONNX 模型
ret = rknn.load_onnx(model='mnist_cnn.onnx')

# 模型配置
rknn.config(mean_values=[[128]], std_values=[[128]]) #图片归一化到【-1,1】
# 模型转换
ret = rknn.build(do_quantization=False)  # 这里设置是否量化

# 保存 RKNN 模型
ret = rknn.export_rknn('mnist_cnn.rknn')

# 释放 RKNN 对象
rknn.release()

另外,ONNX版本不能超过11,否则转换会报错 ,在之前任务中的导出onnx的代码带上版本设置参数即可

# 导出模型到ONNX格式
torch.onnx.export(model, dummy_input, 'mnist_cnn.onnx',
                  input_names=['input'], output_names=['output'],  # 输入和输出节点名称
                  do_constant_folding=True,  # 是否执行常量折叠优化
                  export_params=True,  # 是否包含权重
                    opset_version=10, #设置版本
                  verbose=True)  # 是否打印转换细节

mnist_cnn.rknn

mnist_cnn.pth

mnist_cnn.onnx

网友:
楼主分享的有关Windows下ONNX转RKNN模型过程的环境配置内容对初学者帮助很大,感谢楼主

网友:
onnx版本不能太高,这个bug好神奇

网友A:
求,rknn.config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PermissionError: [WinError 32]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进程无法访问。: 'C:\\Users\\24423\\AppData\\Local\\Temp\\tmpx00mgkkk\\log_feedback_to_the_rknn_toolkit_dev_team.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rknn.config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PermissionError: [WinError 32]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进程无法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好像是终端日志的写入进程被占用了,以下是解决方法:

在创建rknn对象的时候指定日志的输出目录即可,我是在当前目录创建一个output.txt去接收,这样就不会报进程被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