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我为什么建议新手小白学习电子技术从抄板开始

楼主:
第一、就是在学校学到的电子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远远不够,还要补充很多元器件方面的知识,

第二、学校教育养成的习惯就是理论指导实际,而新手想从理论上搞懂工作中用到的电路板,是很难的事,要花很长时间,实际工作是不允许的。

第三、就是大部分的新手的能力水平不是学霸,是我这样的平常之人,学习能力一般的,复杂电路图,一遍看不懂,二遍还是看不懂,才要找解惑了。

第四、新手和小白的原因是因为新手小白的脑海里没有相应 的知识电子电路板方面的知识储备,想用看电路板看电路图把相关的知识储备起来,我经历过是个很艰难的过程。

第五、学习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记忆过程,如果你看过的知识能记住,能够回忆出来,并且口出来所记住的知识,再就灵活运用所记住的知识了。

           一般人你让他看二十遍电路板,能记住什么,记不起什么的,看完就忘记了。

         因此抄电路板就是换了一个方法让你去记住电路板上的元件,电路的连接分布,经过一段时间抄板记住了电路板就是建立了电路板的知识储备,这时再用你在学校学习到理论知识来分析电路就会比没有抄板前容易明白理解了。

       你要抄的板就是工作上用到的电路板,遇到问题多的电路板,通过放置元件,电路走线连接目的是要熟悉电路板上的每个元件的位置,线路的连接从而把电路板刻画到你的脑海里去。

       抄板的方法,简单的板就是对板在纸上画出来。

      复杂的电路板,用扫描仪把电路板的正反面扫描好,用看图软件将电路板底面图反转另存为底面反转图,现在有抄板软件,可以插入图片,调整好图片的分辨率国,使软件图片上尺寸与实际的元件尺寸相同,抄板一般是抄双面板,底面一般放置元件少,主要就是焊盘和线路和过孔了, 根据焊盘就可以把正面的元件放置好,再根据图片上的线路把电路板的连接线画出,这样底板的电路线路图就出来了。

       把软件上底面反转图不显示,再插入正面电路图,由于正面电子元件多,高矮不同,扫描出的图片,调整比例后与底面板的图片不能很好的吻合,要多次调整正面电路图的位置,以底面的电路图位置为基准位置,正面板的图就难画很多了,需要消耗时间也长了。

       对于 新手,如果是工作上用到的电路板,是不能拆掉板上电子元件了,怕拆元件时,主要是多脚的IC时把板或元件拆坏了。

第六、理论与实际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想要自己去摸索就是要出错的。而通过抄板学习别人的成熟产品,减少放错误的次数了。

         MOSFET的驱动电流按理论上就是15V几个mA,而振动台功放的驱动电路板的就是用IRF540 (100V28A)去推动功放模块、IGBT或功放管如IRFP260M。几个mA 电流却是用28A的功率管去推动,不是一般人能想到和理解的。

网友:
学习某个方面的知识或技术,首先就是要记住知识,由于电子元件体积小,布置密集,电路原理图与电路板图相差很大,因此电子技术方面的学习是有难度的。抄板就是一个记忆的方法,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方法了。

网友A:
刚入论坛,受教了

网友:
绝不赞成【学习电子技术从抄板开始】。

抄板终难成大器,就连被抄板的设计者的水平也难达到。抄板抄得再多,也设计不出新的电路。

学习电子技术,还是应该从基础开始。基础课程包括普通物理、电工、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等。

网友B:
【 MOSFET的驱动电流按理论上就是15V几个mA,而振动台功放的驱动电路板的就是用IRF540 (100V28A)去推动功放模块、IGBT或功放管如IRFP260M。几个mA 电流却是用28A的功率管去推动,不是一般人能想到和理解的。】

这个现象,如果学习过《电路》课程,那是课后习题。只要课上听了讲解而不是睡觉,甚至仔细看过教材,就应该想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论坛,受教了

【受教了】

受这个教?那是误入歧途。

网友:
我一向主张:学习电子技术,应该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

网友:
据我看,楼主就属于欧姆定律还没有掌握的那一部分人。

网友:
大哥千万别抄板,你根本不理解,抄了有啥用?
很多设计技巧,什么元件放哪里,哪边等长,那边电源地,什么隔离,啥也不明白就炒板,那就走偏了。

网友:
新手别去想着去复刻一个板子,就实打实把基础板子设计好,两层上手画back boost,画什么c51最小单元,带上led 按钮啥小器件,然后上些频率板,等长,阻抗,四层。一点点的。那玩意博大精深,你看我说这么多,其实一点也不会

网友:
学习某个方面的知识或技术,首先就是要记住知识,由于电子元件体积小,布置密集,电路原理图与电路板图相差很大,因此电子技术方面的学习是有难度的。抄板就是一个记忆的方法,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方法了。

六层班,带等长,带各种电磁兼容的考量,咋抄啊,老师?

网友:
个人认为学好电子技术,应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首先对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进行学习,再结合实际电路进行分析研究,循序渐进,提升技术能力

网友:
楼主,这个抄板,做为入门,路子有点野。正确的入门,应该从自己开始画板开始吧。

网友:
在贴里说了,抄板是学习和记住电路板的方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如果是学习能力强,记忆力好的,自然不要用这种笨的方法了。

而如果是怎么看电路板怎么也记不住的话建议就用这个方法,其实与不、抄书,抄笔记是一个道理。

网友:
抄板主要是抄双面板,有多层板的,如果是电源层,地,用万用表量电子元件的脚与电源和地是否连通来自己画线了,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

网友:
我说的是一个学习的方法,条条大道通罗马,能让你学会知识学会技术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在十多二十年前有一个叫逆向工程就是很流行的方法了。当时我国的机电产品技术质量落后国外产品时,中国的工程师就是用逆向工程的方法,用抄作业的方法仿制外国产品。抄作业的方法让中国的机电产品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今天中国的技术发展进步了,变成了国外抄中国的作业了。

抄作业是手段,让自己记住电路学会电路才是目的。

网友:
我主张的抄板只是一种学习方法,用抄板等抄作业得到的资料只是用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国家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弱小的个体来说,遵守法律就是保护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层班,带等长,带各种电磁兼容的考量,咋抄啊,老师?

对于多层板,只能把面板和底板的电路看好了,那就设个小目标把面板和底板上电路搞清楚和画出来。能达成小目标对自己而言是一个大的进步了,以后有机会能搞到里电路层的资料,就可以把自己画的电路板进行完善了。

网友:
看电路板的小方法介绍:

把电路板自己要看的部分扫描或拍照,在电脑上可以放大。 可以自己买一个USB的电子式,手持的放大镜,对单个元件进行约50倍的放大,能在电脑上保存图片。

对密集线路有不习惯的人,可以把自己画出来的电路图放大几倍进行打印,方便自己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MOSFET的驱动电流按理论上就是15V几个mA,而振动台功放的驱动电路板的就是用IRF540 (100V28A)去推动功 ...

坏了我没认真学,这就开坑重学模电

网友:
电子技术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多动手去实践,动手碰到问题,去解决问题,最后还需要一步就是记录和总结。通过记录总结和理论进行联系,就可以逐步提高了。

网友:
小的时候,能背出唐诗宋词,是很有成就感的。

从小到大,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多 时候都是在死记硬背,通过反复记忆,和不断练习,才能理解记住的知识,再进一步的练习提高后,才能对所学习的知识进行融汇贯通的。

抄一个成熟产品,与自己工作紧密关联的电路板,形象说就是抄作业了,看别人怎么做的,一次不会多抄几次后,就会感觉自己突然间明白一个小问题,明白问题多了,真的把电路板看懂了,以前不懂的电电路原理现在也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