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能同时控制两个sensor吗

楼主:
我的研究目的是用IMU恢复人的心跳波形,目前处在数据采集与初步信号处理的阶段,我想评估用IMU采集的数据质量,因此需要有ground-truth来作对照,我现在拥有一个ESP32 DEVKIT V1 MCU, 一个MPU6050(IMU传感器),打算购买一个ECG sensor或者一个PPG sensor(他们用作ground-truth),注意到,我必须采集时间序列完全同步的两种传感器的数据,因为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请问我应该怎样设计方案呢?能用一个MCU同时控制两个芯片吗?还是需要用2个MCU呢?

MPU6050

连接图

网友:
理论上,一个MCU就足够了。MCU的速度是足够快的,只要软硬件设计合理,就可以让时序的误差足够小。

网友:
理论上一路I2C可以控制256个I2C,你如果不够可以再加扩展。有那些i2c扩展接口的芯片的。

网友:
追求速度也可以用SPI,多占用几个管脚,时间差在微秒级,对于你这个设备应该算是完全同步了吧

网友:
一个就够了,这两个传感器的采集时间都很快,从宏观上来说,等于就是同时采集的,只要把频率设置的一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