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第二站# 基于RV1106的ONNX到RKNN模型转换实践

楼主:
为了使用 RKNPU,需要先在计算机上部署好RKNN-Toolkit2 工具,将训练好的模型转换为 RKNN 格式的模型,然后在开发板上使用 RKNN C API 或 Python API 进行推理。

rockchip的不同系列芯片使用的工具链不同,针对RV1106需要使用

目前仅支持:

  • Ubuntu 18.04 python 3.6/3.7
  • Ubuntu 20.04 python 3.8/3.9
  • Ubuntu 22.04 python 3.10/3.11

因此本次实验是在Ubuntu 20.04 LTS系统版本的虚拟器上进行的。

1  下载 RKNN 相关仓库
  • # 新建 rv1106文件夹
  • mkdir rv1106
  • # 进入该目录
  • cd rv1106
  • # 下载 RKNN-Toolkit2 仓库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nn-toolkit2.git --depth 1
  • # 下载 RKNN Model Zoo 仓库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irockchip/rknn_model_zoo.git --depth 1
  • # 注意:
  • # 1.参数 --depth 1 表示只克隆最近一次 commit
  • # 2.如果遇到 git clone 失败的情况,也可以直接在 github 中下载压缩包到本地,然后
  • 解压至该目录

2 安装 RKNN-Toolk

安装conda

  • 安装 Conda
  • 在计算机的终端窗口中执行以下命令,检查是否安装 Conda,若已安装则可省略此节步骤。
  • conda -V
  • # 参考输出信息:conda 23.9.0 ,表示 conda 版本为 23.9.0
  • # 如果提示 conda: command not found,则表示未安装 conda
  • 如果没有安装 Conda,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下载 Conda 安装包:
  • wget -c https://mirrors.bfsu.edu.cn/anaconda/miniconda/Miniconda3-latest-Linux-x86_64.sh
  • 然后通过以下命令安装 Conda
  • chmod 777 Miniconda3-latest-Linux-x86_64.sh
  • bash Miniconda3-latest-Linux-x86_64.sh

使用 Conda 创建 Python 环境

在计算机的终端窗口中,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Conda base 环境:

  • source ~/miniconda3/bin/activate # miniconda3 安装的目录
  • # 成功后,命令行提示符会变成以下形式:
  • # (base) xxx@xxx:~$
  • # 通过以下命令创建名称为 toolkit2 的 Python 3.8 环境:
  • conda create -n toolkit2 python=3.8
  • #激活 toolkit2 环境,后续将在此环境中安装 RKNN-Toolkit2:
  • conda activate toolkit2
  • # 成功后,命令行提示符会变成以下形式:
  • # (toolkit2) xxx@xxx:~

安装依赖库和 RKNN-Toolkit2

  • # 进入 rknn-toolkit2 目录
  • cd rv1106/rknn-toolkit2/rknn-toolkit2
  • # 请根据不同的 python 版本,选择不同的 requirements 文件
  • # 例如 python3.8 对应 requirements_cp38.txt
  • pip install -r packages/requirements_cpxx.txt
  • # 安装 RKNN-Toolkit2
  • # 请根据不同的 python 版本及处理器架构,选择不同的 wheel 安装包文件:
  • # 其中 x.x.x 是 RKNN-Toolkit2 版本号,xxxxxxxx 是提交号,cpxx 是 python 版
  • 本号,请根据实际数值进行替换
  • pip install packages/rknn_toolkit2-x.x.x+xxxxxxxx-cpxx-cpxxlinux_x86_64.whl

验证是否安装成功

  • # 执行以下命令,若没有报错,则代表 RKNN-Toolkit2 环境安装成功。
  • # 进入 Python 交互模式 python
  • # 导入 RKNN 类
  • from rknn.api import RKNN

3 RKNN Model Zoo

RKNN Model Zoo 提供了示例代码,旨在帮助用户快速在 Rockchip 的开发板上运行各种常 用模型,整个工程的目录结构如下:

  • rknn_model_zoo
  • ├── 3rdparty # 第三方库
  • ├── datasets # 数据集
  • ├── examples # 示例代码
  • ├── utils # 常用方法,如文件操作,画图等
  • ├── build-android.sh # 用于目标为 Android 系统开发板的编译脚本
  • ├── build-linux.sh # 用于目标为 Linux 系统开发板的编译脚本
  • └── ..

examples 目录包括了一些常用模型的示例,例如 MobileNet 和 YOLO 等。每个模型 示例提供了 Python 和 C/C++ 两个版本的示例代码。

  • rknn_model_zoo
  • ├── examples
  • │ └── yolov5
  • │ ├── cpp # C/C++ 版本的示例代码
  • │ ├── model # 模型、测试图片等文件
  • │ ├── python # 模型转换脚本和 Python 版本的示例代码
  • │ └── README.md
  • └── ...

4 下载模型

进入 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model 目录,运行 download_model.sh 脚本,该脚本 将下载一个可用的 YOLOv5 ONNX 模型,并存放在当前 model 目录下,参考命令如下:

  • # 进入 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model 目录
  • cd rv1106/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model
  • # 运行 download_model.sh 脚本,下载 yolov5 onnx 模型
  • # 例如,下载好的 onnx 模型存放路径为 model/yolov5s_relu.onnx
  • chmod +x download_model.sh
  • ./download_model.sh

5 模型转换
进入 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python 目录,运行 convert.py 脚本,该脚本将原始的 ONNX 模型转成 RKNN 模型,参考命令如下:
  • # 进入 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python 目录
  • cd Projects/rknn_model_zoo/examples/yolov5/python
  • # 运行 convert.py 脚本,将原始的 ONNX 模型转成 RKNN 模型
  • # 用法: python convert.py model_path [rv1103|rv1106] [i8/fp] [output_path]
  • python convert.py ../model/yolov5s_relu.onnx rv1106 i8 ../model/yolov5s_relu.rkn

网友A:
兄弟这个是要转化mnist的模型,不是yol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是要转化mnist的模型,不是yolo

yolo都有了,mnist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