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挑战营第二站# MNIST模型RKNN转换

楼主:
由于量化rknn模型需要相应图片集,因此我们先要获取相应的数据集进入mnist数据目录下,解压t10k-images-idx3-ubyte.gz,然后运行get_image.py,将原先压缩的数据转为图片,得到量化需要的dataset.txt文件。

  • import struct
  • import numpy as np
  •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import PIL.Image
  • from PIL import Image
  • import os
  • os.system("mkdir ../MNIST_data/mnist_test")
  • filename='../MNIST_data/t10k-images.idx3-ubyte'
  • dataset = './dataset.txt'
  • binfile=open(filename,'rb')
  • buf=binfile.read()
  • index=0
  • data_list = []
  • magic,numImages,numRows,numColumns=struct.unpack_from('>IIII',buf,index)
  • index+=struct.calcsize('>IIII')
  • for image in range(0,numImages):
  • im=struct.unpack_from('>784B',buf,index)
  • index+=struct.calcsize('>784B')
  • im=np.array(im,dtype='uint8')
  • im=im.reshape(28,28)
  • im=Image.fromarray(im)
  • im.save('../MNIST_data/mnist_test/test_%s.jpg'%image,'jpeg')
  • data_list.append('../MNIST_data/mnist_test/test_%s.jpg\n'%image)
  • with open(dataset,'w+') as ff:
  • ff.writelines(data_list)

由于最先训练和onnx文件转换都是在windows平台进行的,后面转化rknn格式时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后来重新在Ubuntu平台从新训练并生成onnx文件,再进行rknn的转换就没遇到什么问题。

转换脚本如下,基于官方脚本进行修改的。

  • import sys
  • from rknn.api import RKNN
  • DATASET_PATH = 'dataset.txt'
  • DEFAULT_RKNN_PATH = 'mnist.rknn'
  • DEFAULT_QUANT = False
  • def parse_arg():
  • if len(sys.argv) < 3:
  • print("Usage: python3 {} onnx_model_path [platform] [dtype(optional)] [output_rknn_path(optional)]".format(sys.argv[0]))
  • print(" platform choose from [rk3562,rk3566,rk3568,rk3588,rk1808,rv1109,rv1126]")
  • print(" dtype choose from [i8, fp] for [rk3562,rk3566,rk3568,rk3588]")
  • print(" dtype choose from [u8, fp] for [rk1808,rv1109,rv1126]")
  • exit(1)
  • model_path = sys.argv[1]
  • platform = sys.argv[2]
  • do_quant = DEFAULT_QUANT
  • if len(sys.argv) > 3:
  • model_type = sys.argv[3]
  • if model_type not in ['i8', 'u8', 'fp']:
  • print("ERROR: Invalid model type: {}".format(model_type))
  • exit(1)
  • elif model_type in ['i8', 'u8']:
  • do_quant = True
  • else:
  • do_quant = False
  • if len(sys.argv) > 4:
  • output_path = sys.argv[4]
  • else:
  • output_path = DEFAULT_RKNN_PATH
  • return model_path, platform, do_quant, output_path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model_path, platform, do_quant, output_path = parse_arg()
  • # Create RKNN object
  • rknn = RKNN(verbose=False)
  • # Pre-process config
  • print('--> Config model')
  • rknn.config(target_platform=platform, mean_values=[[128]], std_values=[[128]])
  • print('done')
  • # Load model
  • print('--> Loading model')
  • ret = rknn.load_onnx(model=model_path)
  • if ret != 0:
  • print('Load model failed!')
  • exit(ret)
  • print('done')
  • # Build model
  • print('--> Building model')
  • if do_quant == True:
  • ret = rknn.build(do_quantization=do_quant, dataset=DATASET_PATH)
  • if ret != 0:
  • print('Build model failed!')
  • exit(ret)
  • print('done')
  • else:
  • ret = rknn.build(do_quantization=do_quant)
  • print('skip do_quantization')
  • # Export rknn model
  • print('--> Export rknn model')
  • ret = rknn.export_rknn(output_path)
  • if ret != 0:
  • print('Export rknn model failed!')
  • exit(ret)
  • print('done')
  • # Release
  • rknn.release()

转换命令

  • python convert.py mnist.onnx rv1106 i8 mnist_i8.rknn

参考链接

  1. Toybrick-开源社区-人工智能-RK3399Pro入门教程(9)MNIST RKNN量化教程 (rock-chips.com)
  2. 3. 手写数字识别 — [野火]嵌入式AI应用开发实战指南—基于LubanCat-RK系列板卡 文档 (embedfire.com)
  3.  Ubuntu平台下ONNX模型转RKNN - Linux与安卓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4. onnx模型输入输出维度修改_如何设置onnx模型的输入输出-CSDN博客

网友:
先要获取相应的数据集进入mnist数据目录下,再解压,然后运行,将原先压缩的数据转为图片,得到量化需要文件。

好吧,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