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LDO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对于电路中广泛使用的输出电压可调的LDO电源芯片,其电路原理是什么?主要不理解是这个ADJ端,部分电源芯片该端是接地的,还有部分电源芯片是通过输出电压电阻分压网络接到ADJ的,请问这两种接法的原理是什么,和电源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是什么有关系?

网友:
【对于电路中广泛使用的输出电压可调的LDO电源芯片,其电路原理是什么?】

那不是LDO,只能叫做三端可调线性稳压器。

网友:
【主要不理解是这个ADJ端,部分电源芯片该端是接地的】

此端接地,这样的芯片通常不称为ADJ端,而称为COMMON端。典型的型号是7805、7809等。

网友:
【还有部分电源芯片是通过输出电压电阻分压网络接到ADJ的】

这种芯片输出电压是可调的,典型型号是LM317。

网友:
【请问这两种接法的原理是什么】

两种接法原理完全相同。都是输出端与ADJ端或者COMMON端保持一定电压,输出电压高了,则芯片中串联的功率管电流减小,输出电压低了,则芯片中串联的功率管电流增加,从而使输出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
不可调输出和可调输出两种线性稳压芯片的区别在于:不可调输出的芯片,COMMON端要求较大的输入电流,例如7805的COMMON端输入电流大约为2~4mA。可调输出的芯片,ADJ端要求的输入电流较小,例如LM317的ADJ端输入电流大约为20~40uA。因为输入电流小,所以可调输出的稳压芯片可以用电阻对输出分压而不至于带来较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