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查阅相关资料可得,磁珠的原理等效为一个电感和电阻串联组成,故其阻抗等效为感抗和电阻组成。在低频段,电感起主导作用,高频段电阻起主导作用。为什么是这样的原理?不应该是频率越高电感对高频噪声的抑制作用越强吗?而且电阻对所有频率段的噪声抑制不是一样的吗,电阻与频率无关?
而且还介绍在低频以下,主要呈现电感性,电感性会反射噪声这是什么原理?高频段呈现电阻性,电阻会将噪声的能量转换为热量?

网友:
磁珠的原理等效为一个电感和电阻串联组成,没问题

然后,电感是储能,电阻是耗能,应该能理解

网友:
低频,电感起主导作用,电阻的作用相对较弱
高频,电感的电抗相对增大,而电阻的电抗相对减小。

所以电路选择磁珠,都是要问厂家要磁珠的频率特性曲线图

问是其他问题可以据频率曲线揣摩揣摩

网友:
磁珠主要用作电感量较小、位置比较紧张或设计需要补充的个一个小电感。

原理是利用磁性材料给这部分导线提供了很好的磁通路,进而增加了这段导线的“电感”量。

一般应用场合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小电感,但有时候可以不占空间,直接将磁珠套在需要这个电感的管脚上。早期的开关电源二极管和三级管的高频特性不太好,很多都采用这个不久措施。也有很多COPY设计的,没有抄到这个图纸上没有的“元件”,导致二极管或开关管发热,最后故障很高。早期的开关电源由于这个设计引起的故障率很高。

网友:
小磁珠还挺贵的吧,有时候还要看磁滞回线的

网友:
我的理解:低频段,磁珠表现出电感特性,电感的滤波原理是把电能转化为磁能,再把磁能重新转化为电能(噪声)或者辐射(EMI)所有会有反射噪声。而在高频段,磁珠表现电阻特性,而磁珠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磁珠是更“干净”的滤波元件。

网友A:
磁珠一般滤除高频噪声的,不同频率下呈现的阻抗也不同。如下图,需要注意转折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一般滤除高频噪声的,不同频率下呈现的阻抗也不同。如下图,需要注意转折频率

看了你这张图,低频主要是电阻性,高频是电感性,可能是书籍翻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