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源输出如何做到均流?

楼主:
如果负载所需要的功率较大,单独一路供电又满足不了需求,但是有暂时没有大的供电电源,那么是如何做到两个或者多个同样的电源做到相等输出均流不倒灌呢?有什么办法解决,其原理是什么?
 举例,在两个LDO输出芯片都是由3.3转1.8V,但是由于芯片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总是一路比另外一路高一点,这样就有很大可能导致工作时只有一路电源芯片输出,远远达不到负载所需。针对这种应用有什么办法措施?
 还有一例是充电包,储能用的,也是要求输出电流比单个电池包输出电流大的时候,电池包不均流甚至会倒灌,我好像记得解决办法是两个电池包输出分别加电抗,是同名端顺序的,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倒灌,均流效果也是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1。输出电压要足够精准,误差太大不行

2。每路输出串一个小电阻,小电阻出来后再并个电容 接最终负载。

网友:
接电阻电容的原理是什么,是一路输出,但是是多路电源给定,虽然电源输出差别很小,但是在微电子电路中很小的差别就会引起输出不平衡。

网友:
【举例,在两个LDO输出芯片都是由3.3转1.8V,但是由于芯片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总是一路比另外一路高一点,这样就有很大可能导致工作时只有一路电源芯片输出,远远达不到负载所需。】

你这个例子,不是标题所说【多路电源输出】,输出仍然是一路,只不过稳压是使用了两片LDO芯片并联。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若干输出电压相同的线性稳压电源并联输出,各线性稳压电源如何做到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若干输出电压相同的线性稳压电源并联输出,各线性稳压电源如何做到均流】。

不仅是线性稳压电源均流输出,如果功率稍大一点变为电池包并联输出如何做到不倒灌?

网友: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