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式书架灯

楼主:
又一个创意 LED 书灯,和前面介绍过的那个【一个有创意的LED灯】相比,这个形式上有所区别。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Bookshelf-Light/

网友A:
是触摸还是无遮挡时灯会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触摸还是无遮挡时灯会亮?

书下面有个触点开关,看样子好像是放到架子上就会亮,感觉不太科学,起码应该加一个感光器件啊,大白天也亮就没意义了

网友:
话说他这个接线是不是太简单了。。。。

主要工作就是3D打印了个壳,也没做充电接口,不过电池是真大,这电池成本很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触摸还是无遮挡时灯会亮?

用一个限位开关控制通断,改成触摸或光感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下面有个触点开关,看样子好像是放到架子上就会亮,感觉不太科学,起码应该加一个感光器件啊,大白天也 ...

DIY就是简单容易制作,如果真的不错,后续还可以逐步改进。很多产品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下面有个触点开关,看样子好像是放到架子上就会亮,感觉不太科学,起码应该加一个感光器件啊,大白天也 ...

可能只是一个DIY想法,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增加自己DIY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限位开关控制通断,改成触摸或光感也不难。

嗯嗯,就是增加一个简单的开关量的检测。

网友D:
这个的创意比上一个好,插在书架上看起来很有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的创意比上一个好,插在书架上看起来很有感觉。

现在一些人家里已经没有书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些人家里已经没有书架了

我有啊,书也挺多的。可惜平时都不咋看书,浪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啊,书也挺多的。可惜平时都不咋看书,浪费了

预备抽空DIY一版LED书灯,看看能不能发现点有意义的用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预备抽空DIY一版LED书灯,看看能不能发现点有意义的用法。

期待你的下次大作。做一个只能书架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下次大作。做一个只能书架之类的。

认值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值考虑一下。

智能书架,打错字了。

网友E:
外壳的含金量比灯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壳的含金量比灯大一些

外壳其实也有现成的,不是有一种专门做摆设用的假书模型,就是只有书壳,没有里面的那种,拍电影电视常用,也有人用来装饰居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