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一幅图,内容全靠编

楼主:
如下图,上面的英文翻译为     端接和外部故障导向安全偏置

视频是英文的,听的不大懂,就想问问坛友们,左侧的Rfs、Rt2究竟有什么用,平时工作中,RS485电路部分坏的太多了,以前烧驱动芯片,AB线上加TVS管后,芯片不坏了,TVS管老坏。

网友A:
TVS参数选的不对有关,比如TVS击穿电压是不是选小了

还有,是加电就烧坏,还是运行中烧坏的,需要分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参数选的不对有关,比如TVS击穿电压是不是选小了 还有,是加电就烧坏,还是运行中烧坏的,需要分析一 ...

版主,TVS管电压选的没错,没选-7V/12V的,直接双向5V,缩小范围。从情况来看,应该是上电挂掉的。

现在是对RS485有些参数不了解:

1.单位负载能挂32个单元,这个是按12V/1mA得出输入阻抗12kΩ,搞不清楚这个12V、1mA是怎么输入怎么测量的。

2.如图中推荐的偏置电路 究竟是什么意思?一般为了不通信时信号状态确定,A线上拉 至Vbus,B线下拉至电路地,他的这个偏置不用考虑负载个数和电路吗?RS485驱动器输入没有电阻裸奔?

网友:
刚刚接触,还需多加强学习。

网友:
缩小什么范围

建议换用6.8CA (SMB)或6.5CA(SMB)试试

上电挂掉的
可能电路中的工作电压稍高,或者需要更高的电压保护阈值,,,

网友A:
可以测量输入阻抗,可以用万用表,将两个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设定为12V,然后测量两个信号线之间的电流,如果电流为1mA,则输入阻抗为12k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输入阻抗,可以用万用表,将两个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设定为12V,然后测量两个信号线之间的电流,如 ...

版主,又找到点资料,从这个图上理解,那个12V/1mA与你说的意思不同,关键在于这个Vin是什么意思?A-B?还是对电路地的共模电压,毕竟RS485适合的共模电压范围是-7V/12V,会不会和共模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又找到点资料,从这个图上理解,那个12V/1mA与你说的意思不同,关键在于这个Vin是什么意思?A-B? ...

RS485电路中,Vin指的是接收器的输入电压,也就是从接收器的输入端口测量的电压。这个电压可以是单端的,也可以是对地的共模电压。

网友:
RS485电路的共模电压范围是-7V到12V,这个范围内的共模电压可以保证电路的可靠工作。

网友A:
解决一下“前烧驱动芯片,AB线上加TVS管后,芯片不坏了,TVS管老坏。”实际问题吧,TVS管参数选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一下“前烧驱动芯片,AB线上加TVS管后,芯片不坏了,TVS管老坏。”实际问题吧,TVS管参数选 ...

就选了个双向TVS管,PESD05VL2BT,Max. peak pulse power: P PP = 350 W,感觉有点小。但是电路板暂时不想动,没有把握,要改的话太多了。之所以判断是上下电坏掉的原因在于,昨天使用完毕,断电后第二天开启,就开始丢包。挂示波器又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C: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出具体电路。

如下图,这个是外部接线与RS485主机的电路,RS485从机没有自恢复保险,但是有TVS管,TVS管经常损坏。主机与从机插在底板上连接,联通信号。以这种电路结构,那么首帖中的TI推荐的保护电路是否就不能用,不大理解TI推荐的电路,从机数量不定时,那个偏置电阻就应该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出具体电路。

版主,还有什么地方没表达清楚的吗?另外,TI那个电阻偏置电路,到底是想做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这个是外部接线与RS485主机的电路,RS485从机没有自恢复保险,但是有TVS管,TVS管经常损坏。 ...

你这个电路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场合下很可能出现问题,先说说具体应用环境,总线长度、各节点供电情况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还有什么地方没表达清楚的吗?另外,TI那个电阻偏置电路,到底是想做什么的?

总线偏置是为了在总线所有节点均处于接收态时将总线逻辑状态偏置为逻辑1,避免节点误响应。总线偏置分单点偏置和每点偏置两种,单点偏置一般将偏置电阻布置于主机侧,偏置电阻的选择是根据200mV门限电压用电阻分压公式得出。如果是每点偏置,所有节点的偏置电阻处于并联态,计算并联后的合成阻值与单点偏置时的取值一致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场合下很可能出现问题,先说说具体应用环境,总线长度、各节点供电情况之类。 ...

这个前面提了一下,主机和从机是插在底板上联通的,共用24V电源,插在机笼中,内部独立DCDC24V/5V,主机从机本身是共地的(24V输入都有共模电感,地电平只在这个地方有微小差别),总线长度不超过20cm.

版主说的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场合可能出现问题,电路缺少什么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总线偏置是为了在总线所有节点均处于接收态时将总线逻辑状态偏置为逻辑1,避免节点误响应。总线偏置分单 ...

也就是说,首帖的图中 表达的是单点偏置,主机位置按这个走,后面的从机AB线上不要再进行上下拉。

我的设计中,属于多点偏置,主机从机均有上下拉电阻,但是没有中间那个电阻,最多1主5从机,看到的上下拉变为4.7k/6=783欧姆,也不算小的,电流才6.3mA,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前面提了一下,主机和从机是插在底板上联通的,共用24V电源,插在机笼中,内部独立DCDC24V/5V,主机 ...

总线不到20cm?那根本没必要用485,TTL直连都可以。这种情况下也不至于出现强电磁干扰,只能说设计上存在错误,比如TVS击穿电压过低,低于电源实际输出电压了。检查你的电源系统吧,注意离散性,所有元件都有离散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首帖的图中 表达的是单点偏置,主机位置按这个走,后面的从机AB线上不要再进行上下拉。 我 ...

中间的电阻叫终端电阻,在正式应用场合下必须有。偏置电阻的计算取值与终端电阻直接相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总线不到20cm?那根本没必要用485,TTL直连都可以。这种情况下也不至于出现强电磁干扰,只能说设计上存在 ...

版主,TTL电平直接就是单片机的串口连接吧,这个风险太大了。

5V电源相当稳定(上电瞬间没多次监视),5V供电的RS485芯片,输出不可能高过5V,所以感觉5V的Vr的TVS管电压上选型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电阻叫终端电阻,在正式应用场合下必须有。偏置电阻的计算取值与终端电阻直接相关。

这个我说的是首帖中的RT2,终端电阻120欧姆,这个了解,但是并联后的结果为60欧姆,不对应RS485电气规定的特征阻抗120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说的是首帖中的RT2,终端电阻120欧姆,这个了解,但是并联后的结果为60欧姆,不对应RS485电气规定 ...

并联后60欧姆才对,别自己想当然,仔细看标准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TTL电平直接就是单片机的串口连接吧,这个风险太大了。 5V电源相当稳定(上电瞬间没多次监视) ...

为什么“风险太大”?观点需要证据的支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风险太大”?观点需要证据的支撑。

吃过一次亏,有个测试电阻的板子,运放的输入端与被测电阻直接接触,板子使用数量多起来后,频繁有板子运放坏掉。后来想着运放输入端高阻,再串个电阻保护下,基本没什么影响。就串了个10k电阻解决问题了。

直接TTL信号过,本身单端信号,抗干扰能力弱,即使不考虑信号质量。芯片引脚直接到连接器进背板,再和其它板子通信,避免不了多次插拔有静电问题,使用时也避免不了带电插拔。再着,用RS485扩展起来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过一次亏,有个测试电阻的板子,运放的输入端与被测电阻直接接触,板子使用数量多起来后,频繁有板子运 ...

485在此大材小用,徒增成本,直接TTL相连,适当采取保护措施就是。至于带电插拔,这个485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并联后60欧姆才对,别自己想当然,仔细看标准文档。

是我搞混了吗?记得RS485规定的特征阻抗就是120欧姆。板子走线有阻抗要求时,AB线也是按差分120Ω计算线宽、间距等的,并且外部连接双绞线也是120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搞混了吗?记得RS485规定的特征阻抗就是120欧姆。板子走线有阻抗要求时,AB线也是按差分120Ω计 ...

终端电阻是布置于总线两端的,否则还叫什么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