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园区sip可视对讲广播解决方案

楼主:
智慧园区sip可视对讲广播解决方案

< class="p" style="">目前而言智慧园区管理者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 class="p" style="">1.面对庞大的园区小区规模,能源管理全部依赖人工已经无法实现;

< class="p" style="">2.节能管理工作难度大,面对问题,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 class="p" style="">3.面临无法快速只能的管理,安全等诸多难题。

< class="p" style="">针对智慧园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运用能源管理系统对智慧园区进行合理的用能管理。使用IT手段解放人工;用自动化的监视与报警解决及时发现跑冒滴漏等问题。

< class="p" style="">我们的系统可以做的一下的智能管理,减少成本开支,可视化管理体系

< class="p" style="">1智能停车对讲系统:实现无人值守时,无法正常开闸,一键呼叫到中心,

< class="p" style="">2网络广播系统,闲时可播放背景音乐,特殊情况可以做紧急广播

< class="p" style="">3一键求助,一键呼叫到中心,实现对讲,紧急处置

< class="p" style="">4视频联动功能,通过远程可以看到终端实时的状态

< class="p" style="">5防水功能,可以安装在室外,

< class="p" style="">6POE供电不用更加方便部署

< class="p" style="">

智慧园区可视对讲广播的必要性

< class="p" style="">

一.提高园区安全性和管理效率

通过实时传递信息和高效的沟通方式,提高园区安全性和管理效率。

二.提升园区形象和服务质量

智慧园区IP广播对讲融合解决方案可以提升园区的形象和服务质量,增强园区内企业和员工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三.降低运营成本

该解决方案可以降低园区的运营成本,减少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实现更高效的管理和运营。

深圳锐科达电子有限公司智慧园区广播系统,既可以实现自动预警报警联动广播,又可以通过人工实现港区作业现场和办公区全覆盖广播,是以作业管理、安全提示、违规告警、预警联动、应急指挥、紧急疏导等业务为基础的综合性广播系统。该系统能对突发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突发事故等紧急情况进行统一协调、统筹管理,

< class="p" style="">1、作业区无盲区覆盖

< class="p" style="">应急广播系统覆盖园区所有作业区域,并满足作业人员内驾驶室司机及其他设备内人员同时清晰的听取应急指令。

< class="p" style="">2、分区定点人工喊话

< class="p" style="">具备人工喊话功能,可通过人工形式进行统一、单一作业区、单一作业组、单一作业面广播警示,在人工喊话与自动广播之间自主切换。

< class="p" style="">3、定时作业安全提示

< class="p" style="">具备根据作业安全需要,7*24小时无人值守定时定点播出安全提示语音或号令。

< class="p" style="">5、多种广播控制功能

< class="p" style="">完全满足点对区、点对组、点对面、点对点等多种广播控制需求,可将广播点位进行任意分区、编组。

< class="p" style="">6、多种广播模式可选

< class="p" style="">满足自动定时播放、紧急喊话广播、报警联动广播等多种广播模式,且可以实现管理部门分控广播,优先级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 class="p" style="">7、支持一键应急广播

< class="p" style="">支持一键对全区进行广播及广播喊话,遇有恶劣天气、突发情况支持一键触发相关区域应急广播,最大限度减少广播操作时间。及时处置减少事故,保证人员财产安全

< class="p" style="">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可对港口码头任意作业区、作业组、作业点位进行广播,也可以进行统一广播。支持定时或手动播出应急指挥、紧急疏导、预警广播、作业提示、违规告警等信息,可与生产管理办、应急管理办进行双向呼叫语音对讲,支持对设定播放终端的触屏话筒按键启动一键应急广播且广播优先级可设。

< class="p" style="">重点作业区

< class="p" style="">设置紧急对讲终端,遇到紧急情况支持一键呼叫广播中心。可以是可视对讲终端,在私密性较强的地方可以用非可视对讲终端,支持录音录像,

< class="p" style="">生产作业区

< class="p" style="">生产作业区以作业面为单位安装应急广播终端,采用“应急广播终端+高音号角”的接收方式。该高音号角扬声器具有穿透力远、声音高亢洪亮的特点,完全能够满足港口码头环境嘈杂、对声音传输距离和语音可懂度高要求。

< class="p" style="">办公区和生活区

< class="p" style="">在办公区和生活区采用应急广播音柱或者网络吸顶喇叭直接放音的方式接收,可接收广播中心、分控中心呼叫喊话和日常信息广播。

< class="p" style="">室外区域公共区域

< class="p" style="">室外公共区域可以使用网络广播功率放大器,对所在区域进行广播及广播喊话,覆盖区域广,

< class="p" style="">可视对讲及求助立柱

安装在操控作业区域,街道路边等有可能会有紧急情况的区域,方便一键求助到中心,能及时了解现场情况及及时处理,

SV-X7  ip可视网络电话

SV-X7网络电话是一款带有7英寸触摸显示屏的高端式企业级电话,以先进设计及强大的功能大幅度提高企业工作效率。

功能亮点

√ 虚拟可编程按键 — 可动态显示4个分页,每页可设置显示29个DSS键的状态,最多支持127个DSS键的自定义配置。每个DSS键可设置为Line/BLF/速拨分机等。

√ 千兆以太网 — 自适应10/100/1000Mbps网络端口,提供高速网络传输,支持PoE供电。

√ 7寸彩屏设计,为用户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便捷操作,触手可及。

√ 支持H.264视频解码,可绑定摄像头,视频门禁,接受视频通话,通过话机主屏幕查看门禁端视频,实现远程开门及互联互通。

√ 现代简约的外观,高性价比的设计理念,高分辨率TFT彩色显示屏,提供丰富的视觉体验。

√ 高兼容性 — 兼容基于SIP的主流IP PBX/软交换/IMS平台,如Asterisk, Broadsoft, 3CX, Metaswitch, Elastix, Avaya等。

型号

屏幕

网络

PoE

电源适配器

SV-X7

7英寸彩屏

10/100/1000Mbps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

  1. 20条SIP线路
  2. 高清语音
  3. 支持视频来电
  4. 以太网供电
  5. 7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6. 手柄 / 免提 / 耳机模式
  7. 智能DSS键
  8. 电源适配器(需另购)

话机功能

  1. 本地电话本(2000条)
  2. 网络电话本 (支持XML/LDAP, 2000条)
  3. 通话记录 (未接来电/来电/去电, 1000 条)
  4. 黑名单 / 白名单
  5. 屏保待机
  6. 语音留言等候提示 (VMWI)
  7. 用户自定义 DSS键 / 软按键
  8. 网络时间同步
  1. 内置蓝牙2.1模块: 连接蓝牙耳机
  2. 支持Wi-Fi Dongle
  3. 支持缤特力无线耳机(通过缤特力APD-80 EHS线缆)
  4. 支持捷波朗无线耳机(通过EHS20线缆)

  1. 支持录音(服务器录音或者U盘本地录音)
  2. Action URL / Active URI
  3. uaCSTA

通话功能

  1. 拨出 / 接听 / 拒接
  2. 静音 / 取消静音 (麦克风)
  3. 通话保持 / 恢复
  4. 呼叫等待
  5. 对讲功能
  6. 来电显示
  7. 快速拨号
  8. 匿名呼叫
  9. 呼叫前转(无条件 / 忙线 / 无应答)
  10. 呼叫转移(出席 / 非出席)
  11. 通话驻留 / 抢接(需配合服务器)
  12. 重拨
  13. 免打扰
  14. 自动应答
  15. 语音信箱 (需配合服务器)
  16. 三方会议
  17. 热线
  18. 共享话机 (Hot desking)

视频特性

  1. 视频解码:H.264
  2. 视频通话分辨率:QCIF / CIF / VGA

音频特性

  1. 高清手柄/免提 (手柄/免提, 0 ~ 7KHz 频率响应)
  2. HAC手柄
  3. 宽带 ADC/DAC 16KHz 采样
  4. 窄带编码: G.711a/u, G.723.1, G.726-32K, G.729AB, AMR,iLBC
  5. 宽带编码: G.722,AMR-WB,Opus
  6. 全双工免提通话, 支持声学回音消除(AEC)
  7. 语音活动检测(VAD)/ 舒适背景噪声生成(CNG)/ 背景噪声检测(BNE) / 降噪 (NR)
  8. 丢包补偿(Packet Loss Concealment )
  9. 动态自适应抖动缓存最高达300ms
  10. DTMF: 带内音频(In-band),带外–DTMF转送(RFC2833)/SIP INFO

网络特性

  1. 10/100/1000Mbps以太网(桥接模式)
  2. IP 模式:IPv4/IPv6/IPv4&IPv6
  3. IP获取方式:静态IP 设置 / DHCP / PPPoE
  4. 支持802.1x网络访问权限认证
  5. 虚拟私有网 (VPN): L2TP / OpenVPN
  6. 虚拟局域网 (VLAN)
  7. 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8. 服务质量保障 (QoS)
  9. RTCP-XR (RFC3611), VQ-RTCPXR(RFC6035)

相关协议

SIP2.0 over UDP/TCP/TLS
RTP/RTCP/SRTP
STUN
DHCP
IPv6
LLDP
PPPoE
802.1x
L2TP
OpenVPN
SNTP
FTP/TFTP
HTTP/HTTPS
TR-069

配置与管理

  1. 通过FTP/TFTP/HTTP/HTTPS/DHCP OPT66/SIP PnP/TR-069进行自动部署配置(Auto-Provisioning)
  2. 网页管理界面
  3. 网页报文撷取 (Web-based Packet-dump)
  4. 配置导出 / 导入
  5. 电话本导入 / 导出
  6. 软件升级
  7. 系统工作日志 (Syslog)

实体规格

  1. 主屏 x1: 7英寸(800x480)彩色屏
  2. 键盘: 26个按键, 包括
  • 5个功能键(保持/语音信息/静音/耳机/重拨)
  • 4个方向键
  • 1个OK键
  • 1个返回键
  • 12个标准电话数字键
  • 2个声音控制键, 增大/减小
  • 1个免提键
  1. 高清手柄 (RJ9) x1
  2. 标准RJ9手柄曲线 x1
  3. 1.5M CAT5网线 x1
  4. 话机支架 x1
  5. RJ9接口x2: 手柄 x1, 耳机 x1
  6. RJ45接口x2: 网络 x1, PC x1 (网络桥接模式)
  7. USB2.0接口 x1: Standard A x1, 连接USB Wi-Fi适配器或者U盘
  8. DC输入: 5V/2A
  9. 功耗(PoE): 2.6~9W
  10. 功耗(电源适配器): 2.4~8W
  11. 工作温度: 0~45℃
  12. 相对湿度: 10~95%
  13. 安装方式: 桌面式
  14. 颜色: 黑色
  15. 产品尺寸
  • 桌面式(角度1): 268 x 185 x 189mm
  • 桌面式(角度2): 268 x 201 x 168mm
  1. 包装尺寸: 304 x 297 x 66mm
  2. 外箱尺寸: 616 x 358 x 329mm (10台装)

SV-11S/SV-11V SIP语音对讲 sip可视对讲

SV-11S/ SV-11V是专门针对行业用户需求研发的一款高性价比SIP对讲产品,外观精致,功能强大,集智能安防、音/视频对讲和广播功能于一体,性价比高。支持壁挂式安装方式。防护等级满足IP65标准,可以有效地防尘和防雨淋;防暴力等级满足IK10,适用于室内外场景,可以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通讯对讲服务。

功能亮点

√防护等级IP65

√工作温度-20°C到50°C

√壁挂式安装,易于安装和配置

√内置3W扬声器和AEC算法

√自带1路短路输出和1路短路输入接口

√集智能安防,音/视频对讲和广播于一体

√内置高清摄像头,视频图像清晰(仅SV-11V)

√系统在线管理和升级

√高兼容性-兼容基于SIP的主流IP PBX/软交换/IMS平台,如Asterisk, Broadsoft, 3CX, Metaswitch, Elastix, Avaya等

型号

网络

按键个数

摄像头

SV-11S

10/100Mbps

×

SV-11V

10/100Mbps

P

SV-11S/SV-11V SIP语音对讲 sip可视对讲

SV-11S/ SV-11V是专门针对行业用户需求研发的一款高性价比SIP对讲产品,外观精致,功能强大,集智能安防、音/视频对讲和广播功能于一体,性价比高。支持壁挂式安装方式。防护等级满足IP65标准,可以有效地防尘和防雨淋;防暴力等级满足IK10,适用于室内外场景,可以为用户提供优质的通讯对讲服务。

功能亮点

√防护等级IP65

√工作温度-20°C到50°C

√壁挂式安装,易于安装和配置

√内置3W扬声器和AEC算法

√自带1路短路输出和1路短路输入接口

√集智能安防,音/视频对讲和广播于一体

√内置高清摄像头,视频图像清晰(仅SV-11V)

√系统在线管理和升级

√高兼容性-兼容基于SIP的主流IP PBX/软交换/IMS平台,如Asterisk, Broadsoft, 3CX, Metaswitch, Elastix, Avaya等

型号

网络

按键个数

摄像头

SV-11S

10/100Mbps

×

SV-11V

10/100Mbps

P

基本功能

  1. 两条SIP线路
  2. 自动应答
  3. 内置1个短路输入
  4. 内置1个短路输出,短路输出受控方式(四种):远程DTMF、远程服务器指令、短路输入联动、通话状态
  5. 对讲功能
  6. 支持外部电源供电
  7. 壁挂式安装

对讲功能

  1. 自定义DSS键
  2. 网络时间同步
  3. Action URL / Active URI

音频特性

  1. 宽带 ADC/DAC 16KHz 采样
  2. 窄带编码: G.711a/u, G.729AB,, iLBC
  3. 宽带编码: G.722, Opus
  4. 全双工回声消除(AEC)
  5. 语音活动检测(VAD)/ 舒适背景噪声生成(CNG)/ 背景噪生检测(BNE)
  6. 丢包补偿 (Packet Loss Concealment )
  7. 动态自适应抖动缓存最高达300ms
  8. DTMF: 带内音频(In-band), 带外-DTMF转送 (RFC2833) / SIP INFO

视频特性 (SV-11V)

  1. 传感器:1/4”彩色CMOS
  2. 像素:100万
  3. 视频编码:H.264
  4. 分辨率:720P@30fps
  5. 视角:90°
  6. 最低照度:0.1Lux

网络特性

  1. 10/100Mbps以太网
  2. IP 模式:IPv4/IPv6/IPv4&IPv6
  3. IP获取方式:静态IP 设置 / DHCP / PPPoE
  4. 支持802.1x网络访问权限认证
  5. 虚拟私有网 (VPN): L2TP / OpenVPN
  6. 虚拟局域网 (VLAN)
  7. 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8. 服务质量保障 (QoS)

相关协议

  1. SIP2.0 over UDP/TCP/TLS
  2. RTP/RTCP/SRTP

STUN
DHCP
IPv6
LLDP
PPPoE
802.1x
L2TP
OpenVPN
SNTP
FTP/TFTP
HTTP/HTTPS
TR-069

配置与管理

  1. 通过FTP/TFTP/HTTP/HTTPS/DHCP OPT66/SIP PnP/TR-069进行自动部署配置(Auto-Provisioning)
  2. 网页管理界面
  3. 网页报文撷取 (Web-based Packet-dump)
  4. 配置导出 / 导入
  5. 软件升级
  6. 系统工作日志 (Syslog)

实体规格

  1. 速拨键:1个DSS键,带红色指示灯
  2. 百万像素摄像头:仅SV-11V支持
  3. 1个RJ45接口
  1. 1路短路输入
  2. 1路短路输出
  3. 喇叭: 3W/4Ω
  4. 供电:DC12V/1A 或PoE
  5. 外壳材料: 铝合金面板,铸铝底壳
  6. 安装方式:室内/外,壁挂安装
  7. 工作温度:-20~50°C
  8. 储存温度:-20~50°C
  9. 相对湿度:10% - 90%
  10. 设备重量:632g
  11. 设备尺寸:164x104 x35mm
  12. 包装尺寸:210x128x59mm
  13. 外箱尺寸:315x272x230mm

停车场网络语音对讲立柱SV-11ST

  1. 长方形立柱式设计,外观简约,线条优美,工艺考究,坚固耐用
  2. 可一键实现在紧急情况下求助报警、事件咨询,与SIP网络对讲主机进行全双工对讲。
  3. 内置警示灯,呼叫时警灯提示。
  4. 内置3W扬声器和AEC算法,实现高品质双向免提通话

分机特性:

  1. 两条SIP线路
  2. 自动应答
  3. 内置1个短路输入
  4. 内置1个短路输出,短路输出受控方式(四种):远程DTMF(远程开关闸),、远程服务器指令、短路输入联动、通话状态
  5. 对讲功能
  6. 支持外部电源供电

音频特性:

  1. 宽带 ADC/DAC 16KHz 采样
  2. 窄带编码: G.711a/u, G.729AB,, iLBC
  3. 宽带编码: G.722, Opus
  4. 全双工回声消除(AEC)
  5. 语音活动检测(VAD)/ 舒适背景噪声生成(CNG)/ 背景噪生检测(BNE)

实体规格

  1. 速拨键:1个DSS键,带红色指示灯
  2. 1个RJ45接口
  3. 1路短路输入
  4. 1路短路输出
  5. 喇叭: 3W/4Ω
  6. 供电:DC12V/1A 或PoE
  7. 外壳材料: 铝合金面板,铸铝底壳
  8. 安装方式:室内/外,壁挂安装
  9. 工作温度:-20~50°C
  10. 储存温度:-20~50°C
  11. 相对湿度:10% - 90%

立柱规格

1.柱体采用优质冷轧钢材制造,柱体采用大型数控折弯机一次成型;

2.表面处理:采用静电喷塑,高温烤漆;

3.采用双面焊接,外焊加强筋;

立柱尺寸

  SIP-7042 40WSIP音柱

一、描述

 SIP-7042是一款壁挂式SIP有源音柱,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可将SIP音源通过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其采用铝合金防水设计,功率40W。SIP-7042作为SIP广播播放系统的终端,可用于需要广播播放的场所,例如智慧城市、校园广播、公园景区、工厂企业,包括平安社区等。

SIP-7042设备只有SIP广播功能,是一款简单的带功放输出的SIP有源音柱,其接收SIP的音频数据,提供音频输出。SIP-7042与服务器主控软件配套使用可实现主控室对SIP-7042终端进行定时打铃、实时语音广播和紧急广播等功能。

本SIP音柱一般内置4-6个喇叭,提供立体声的音频播放。本SIP音柱可直接播放来自SIP网络的音频,或与其他广播终端、对讲终端、采播终端配合使用,实现音频播放、声卡喊话等功能。

二、技术参数

SIP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功 耗: 静态<300mW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规格尺寸: 100*152*620(40W)

面板: 铝合金外壳,可壁挂安装

处理器:   STM32F407VGT6

编码:       Sip广播模式,单向16KHz采样,G.722编码

三、工作前的配置

SIP-7042做为一个SIP音频终端,当安装完毕,接上电源后,应该对其进行网络参数和系统参数的配置。

网络设置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SIP服务器、SIP用户名与密码的配置。这些设置与设备所处的网络有关,请咨询网络管理员。

系统参数包括设备名,设置密码,分组等信息。设备名是网络音频终端在网络上的名字,通常应分配一个有意义的代号,各终端的名字不应该重复,以利于搜索和管理。密码是设置终端参数的口令,出厂设置密码为空,当设置了密码后,之后所有通过网络的参数操作都需要密码认证。分组信息包括了网络音频终端隶属那个组。根据需要,配置服务器IP地址与服务器端口,SIP-7042会定时的向服务器报告自身运行状态,服务器可利用此特性监视SIP-7042的工作状态。

SV-7042VP(40W)

(长*宽*高)100*152*615mm

IP网络音柱的注意事项:

局域网下,请使用千兆的网络交换机;12网络交换机连接音柱之间的距离不可超过100米,如超过100米请使用光纤线连接光纤线无距离限制使用普通网线连接设备,每100米需加装一台IP网络终端(光纤线无此限制);

以上功能/特性/规格仅提供客户参考, 在未来可能有所变动, 我司无事先通知义务, 所有功能/特性/规格均须以实际出货商品为准 。

SIP-7043 20W SIP网络有源吸顶喇叭

一、描述

SIP-7043VP是我司的一款SIP网络有源吸顶喇叭,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内置有一个高品质扬声器,将网络音源通过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可达到功率20W。SIP-7043VP作为SIP系统的播放终端,可用于需要广播播放的场所,例如智慧城市、校园广播、公园景区、工厂企业,包括平安社区等。

SIP-7043VP设备只有SIP网络播放功能,是一款简单的带功放输出的网络有源吸顶喇叭,其接收SIP的音频数据,提供声音输出。SIP-7043VP与SIP服务器、SIP话机使用可实现主控室对SIP-7043VP终端进行SIP对讲(单向)和SIP组播的功能。

二、产品特点及功能

  1. 组播功能: 可以接受来自SIP服务器中心的组播数据播放,可以通过SIP-7043VP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

组播支持10个优先级,高的优先级音频可以打断低的优先级

  1. 易扩展: 可配合SV-8003VP对讲广播话筒使用,实现SIP对讲(单向)和SIP组播的功能,以及兼容SIP系统的其它SIP解码终端,可以自由选择搭建一个简单SIP系统。

三、技术参数

网络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网络,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网络协议: 支持TCP、UDP、ARP、ICMP,DHCP,DNS,IGMP等

广播输出: 自带20W功放和喇叭

输入电压: DC 12-24V

功 耗: 静态<300mW

灵敏度:     88db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规格尺寸: 213×130mm(开孔尺寸180mm)

材 质: ABS

重 量: 1.5kg

以上功能/特性/规格仅提供客户参考, 在未来可能有所变动, 我司无事先通知义务, 所有功能/特性/规格均须以实际出货商品为准 .

Sip-7041 15W SIP广播网络有源音箱 POE供电SIP广播音箱

一、描述

Sip-7041是深圳锐科达电子有限公司的一款壁挂式SIP网络有源音箱,具有10/100M以太网接口,可将网络音源通过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可达到功率15W。同时它可以外接一个15W的无源副音箱,用在面积较大的场所。Sip-7041作为网络广播播放系统的终端,可用于需要广播播放的场所,例如智慧城市、连锁酒店、教室、医院,包括景区等。

Sip-7041设备只有网络广播功能,是一款简单的带功放输出的网络有源音箱,其接收网络的音频数据,提供音频输出。Sip-7041与服务器主控软件、定阻音箱配套使用可实现主控室对Sip-7041终端进行定时打铃、实时语音广播和紧急广播等功能。

二、产品特点及功能

  1. 组播功能: 可以接受来自SIP服务器中心的组播数据播放,可以通过Sip-7041自带的功放和喇叭输出播放。

组播支持10个优先级,高的优先级音频可以打断低的优先级

  1. 易扩展: 可配合SV-8003VP对讲广播话筒使用,实现SIP对讲(单向)和SIP组播的功能,以及兼容SIP系统的其它SIP解码终端,可以自由选择搭建一个简单SIP系统。

三、技术参数

网络接口: 10/100Base-TX自适应网络,RJ45接口,收发数据指示

网络协议: 支持TCP、UDP、ARP、ICMP,DHCP,DNS,IGMP等

广播输出: 自带15W功放和喇叭,还可外接15W副箱

输入电压: DC 12-24V

功 耗: 静态<300mW

灵敏度:     89db

频响:       100-20kHz

工作温度: 0℃~55℃(宽温版本:-40℃~80℃)

规格尺寸: 170×150×215mm

面板: HIPS,可壁挂安装

重 量: 音箱2Kg;

以上功能/特性/规格仅提供客户参考, 在未来可能有所变动, 我司无事先通知义务, 所有功能/特性/规格均须以实际出货商品为准 。

SV-PBX SIP服务器

系统功能:

支持500分机注册,100路分机点对点同时通话,50路会议并发,支持分机管理,会议室管理,键盘命令,中继管理,来/去电路由,号码匹配规则等,支持二次接口开发

调度功能:支持呼叫,三方通话,群发信息,监听,强插,强拆,广播,录音广播,定时广播,转接,通话录音,录音回放等调度功能。尺寸:430×300×44.5mm

调度软件功能:

呼叫功能: 通过调度系统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分机呼叫或者一对多的分机

分机状态显示: 可以显示分机的状态,包括:空闲,忙,振铃,通话中。

分组功能: 系统可以对分机进行分组,对分组可以进行广播,群发短信,录音回放,强拆,电话会议呼叫等操作

短信功能: 通过调度系统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分机或者一对多的发送短信

广播功能: 调度员可以对多个分机进行语音广播,可以选择循环次数,也可以无限循环

录音回放功能: 调度系统可以对分机进行音频文件广播播放

监听功能: 调度员通过调度台可以监听分机之间的通话

强插功能: 调度员通过调度台可以插入分机之间的呼叫中

强拆功能: 调度台可以强行挂断分机的呼叫

转接功能: 调度员通过调度台把呼叫转接给其他分机

代接功能: 分机振铃没有接听的时候调度员可以代接该分机的电话

应急预案: 调度台可以设置应急预案,按下应急预案按钮的时候系统会同时发起呼叫,广播,短信给指定的终端

一般事件处理: 调度台可以设置一些一般事件,比如例会,活动等,可以对分机进行广播,呼叫的分别操作

会议控制功能: 调度员通过调度台可以发起电话会议,通过会议控制室对会议室的分机进行邀请,踢出,静音等操作

呼叫记录: 调度台会记录所有的通话记录,通过呼叫记录可以查询到,选择单条记录,双击就可以回放通话录音

定时广播: 系统可以设置定时广播功能,在指定的时间播放录音文件,选择循环次数。

视频联动: 每个分机可以绑定两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呼叫改分机或者分机呼叫调度组会自动弹出监控视频

视频监控: 双击对应分机的监控视频就可以打开监控摄像头的视频流

以上功能/特性/规格仅提供客户参考, 在未来可能有所变动, 我司无事先通知义务, 所有功能/特性/规格均须以实际出货商品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