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毫安或者微安级别的电流?

楼主:
在电子电路中,对于一些运放电路或者芯片其输入输出电流是十分微弱的,毫安微安甚至纳安级别,那么对于这种级别的电流,该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得到的结果比较准确?

网友:
测电流,特别微小的电流,用分压电阻去测,然后用放大器放大几十上百倍,再用ADC去读,读出来后转换为电流值。

网友: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集成了ADC的电源电流监控芯片去检测,非常方便,精度也高。比如PAC1934.可以测量几个uA的电流。

网友:
【一些运放电路或者芯片其输入输出电流是十分微弱的,毫安微安甚至纳安级别,那么对于这种级别的电流,该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得到的结果比较准确?】

毫安、微安可不是“十分微弱”,普通的磁电式指针表(非电子式)就可以测量,纳安级的电流,用非电子式的方法也可以测量,稍困难些而已。

网友:
【一些运放电路或者芯片其输入输出电流是十分微弱的,毫安微安甚至纳安级别,那么对于这种级别的电流,该用什么仪器去测量得到的结果比较准确?】

你还没有弄清楚【测量范围】和【准确】的区别。举个例子:你想称某物体的质量,这当然要用天平和砝码。待称量的物体如果是火车头或者一粒灰尘,显然因为量程太大或者太小而产生困难,但这和【准确】无关。都是称量数十克的物体,菜市场的秤几十元一台,精密天平几十万元一台,这是【准确】的问题。

网友:
关于【准确】,你可能没有使用过直流电桥,没法用直流电桥举例。但我相信你肯定见过数字电压表,有三位半的,四位半的,甚至五位的,六位的……五位的表比三位半的价格高得多。为什么高这么多?答案是【准确】。

网友:
习惯串个0欧姆电阻,测量时去掉电阻,高精度万用表测量电流,测量uA电流很精确

网友:
测ib可以用积分电容法,也可以直接看输出的变化

网友:
用高精度的台式万用表测量电阻的电压,六位半的万用表测量微伏电压了,再转换成电流了。

网友:
用安捷伦34401A高精度表,直流电压可精确到0.1uV,测量回路上电阻电压就转换成电流了

网友:
毫安和微安级别都属于常规范畴内,能用的电流表多了去了,只是要看你需要的精度,根据精度要求去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