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8LE52模拟 I2C通信 这个波形为什么会出现中间的电平,怎么消除?

楼主:
STC98LE52模拟 I2C通信 带1个负载,上拉电阻是R202,这个波形为什么会出现中间的电平,怎么消除啊?求帮助
图后附模拟I2C程序

                                                 //状态标志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void Delay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2;
    while (--i);
}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sck=1;
 Delay50us();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0us();
  sck=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50us();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sck=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Delay50us();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50us();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sck=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0us();
     sck=0;
    }

   Delay50us();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50us();
    sck=1;
    Delay50us();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k=0;
    Delay50us();
}

网友:
上拉电阻是R202 是200欧。 太小了吧。4.7k看看。

网友:
SDA那个波形看着确实奇怪,你要不换一个引脚测量一下呢?

网友: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这里太快了吧,要不要延时一下  Delay50us();
     sck=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0us();
     sck=0;
    }

网友:
波形确实不正常,是不是延时设置的不对,加大点延时试试看,或者换一组

网友:
IIC的上拉一般2.2到10K,一般选个4.7K,然后引脚注意设置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这个板子驱动5个设备,而且都是相同的I2C地址,这样应答时就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