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控制流怎么控制开关管的通断得到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楼主:
全控整流中,可以设置电压模式,或者是功率因数模式,控制开关管是如何根据检测到的这个要求目标值进而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关断进而得到设定的值?这个控制的过程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可以用专门的芯片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专门的芯片检测

可以详细展开说说吗,以电压模式为例,设置整流后直流母线电压为600V,但是三相不控整流后只有550V左右,此时需要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关断泵生电压,这个过程是不太理解的?怎么控制开关管的导通结合PWM波使得母线电压达到设定,而且书输出功率因数也能达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