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信收发控制事宜

楼主:
485芯片的收发脚完全可以只用一个10K电阻下拉到地就行,发送时候ST单片机灌注输出高电平1,接收时候管脚输出低电平0。为什么很多人设计485电路需要加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收发脚,感觉多此一举啊,除非你做隔离的,做隔离也是光耦呀。

网友:
加三极管的是用发送信号TXD控制RE吧,为了少一个IO。

网友A:
怎么搞都好。只要逻辑关系正确,时序,电压,电流,满足条件都可以。你想怎么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都好。只要逻辑关系正确,时序,电压,电流,满足条件都可以。你想怎么都很好。

说的没错,符合自己需求就好了,各种设定都是为了能更好的运行。适用环境有差异而已。

网友:
单独控制收发切换当然不需要什么晶体管,但如果没有足够的IO去控制呢?楼主所及的晶体管控制收发的485接口电路是所谓的“自动换向”电路,原理是什么,楼主不妨自己理解一下再说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网友:
如果控制系统较简单,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控制还行,但是如果控制器电路复杂,还是加一级驱动会好一点,比如工控板,CPU引脚出来后都加一个触发器做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