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和紧急停车有什么不同?

楼主:
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是切断逆变桥的输出,仅凭电机自身的惯性缓慢减速停机,但是紧急停车是原理,停机过程是什么样的,变频器芯片是怎么控制这个紧急停止,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这不是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和紧急停车,应该说是电动机的自由停车和紧急停车。如你所说,自由停车是电动机与电源断开,仅靠电动机自身的惯性(实际上包括负载的惯性,严格地说是转动惯量)减速停止。紧急停车是短时间向电动机绕组内通入直流,靠电动机转子阻尼停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和紧急停车,应该说是电动机的自由停车和紧急停车。如你所说,自由停车是电动机与电 ...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设置了紧急停止,那么变频器向电机注入直流的大小时间长短是固定的,只和变频器及电机功率大小有关,使用者无法设置紧急停止相关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设置了紧急停止,那么变频器向电机注入直流的大小时间长短是固定的,只和变频器 ...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设置了紧急停止……使用者无法设置紧急停止相关参数?】

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C:
自由停车就是IGBT或者MOSFET全部关闭,电机的转子缓慢停止。紧急停止就是让电机的线圈短路,也就是电机驱动桥的下管导通,上管关闭,当然这是理想的,实际需要考虑到紧急停车时电机和驱动桥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由停车就是IGBT或者MOSFET全部关闭,电机的转子缓慢停止。紧急停止就是让电机的线圈短路,也就是电机驱动 ...

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逆变桥下桥导通或者上桥同时导通这不就是一种短路制动吗,在电气电机制动上就是短接电机的三个端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逆变桥下桥导通或者上桥同时导通这不就是一种短路制动吗,在电气电机制动上就是短接 ...

对,硬刹车就是下桥导通,上桥关闭。当然,这是理想的做法,实际时得看下桥功率管能不能承受瞬间的大电流(热冲击)。实际中大功率变频器会采用外加刹车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硬刹车就是下桥导通,上桥关闭。当然,这是理想的做法,实际时得看下桥功率管能不能承受瞬间的大电流 ...

为什么要下桥导通,上桥导通不可以吗,上桥是正母线,是否是为了电位上的安全考虑?

外加制动模块,可以是直流母线的制动电阻,也可以是机械抱闸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下桥导通,上桥导通不可以吗,上桥是正母线,是否是为了电位上的安全考虑? 外加制动模块,可 ...

导通下桥是常规做法,上桥没试过。采用机械抱闸是在电机上,制动电阻是为了泄放刹车时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