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开箱点灯

楼主: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箱点灯

亮图

一、安装arduino并在Preferences additional boards manager urls里面加入下面的网页地址,

二、在tools里面有个库管理的菜单进去,查esp32并安装,要等等蛮长时间哦。

三、看看乐鑫官网吧。发现arduino都同步到比较新的了。Esp32c6的新的功能主要是wifi6和802.15.4(也就是无线通信)。

四、把板子插上,选择好那个插的usb串口,然后设置usbcdc允许。

五、写个小的点灯程序吧。

六、upload就可以运行了,试着延时改快改慢。看看效果。

网友A:
这个板子看起来很特别呀,还有LCD接口,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看起来很特别呀,还有LCD接口,对吧。

是啊,说是配他们的屏。但应该只要是接口是spi或者i2c应该都可以。估计要自己写初始化程序。他们的屏就不用。

但这个板子的特色还是在wifi6 蓝牙  thread zigbee 这些方面。如果拿来点屏是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B:
外扩的IO的焊盘设计的不错,有一个全孔,一个半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扩的IO的焊盘设计的不错,有一个全孔,一个半孔。

板子是不错,关键是据说还不算贵。

网友C:
FireBeetle的东西都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ireBeetle的东西都太贵了

板子是有点。芯片本身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