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全志R329开发板修改WiFi/BT模组

楼主(2024-04-30):
如何给全志R329开发板修改WiFi/BT模组
#修改WiFi/BT模组 本节以修改WiFi/BT模组为例,演示修改替换一个模块的方法。 在部分版本的的R329 Tina中(如全志官方对外release的v0.5版本R329 Tina),EVB5方案配置的Realtek 8723D无线模组。如果我们要替换成全志的XR829无线模组要怎么做呢?大概需要如下几步: ## 修改内核配置 首先,我们先获取环境变量,选好方案: ```bash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 然后make kernel_menuconfig配置内核: ```bash make kernel_menuconfig ``` 进行无线模组配置选项: ```bash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Wireless LAN ``` 可以看到当前选择的模组是Realtek 8723D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329.docs.aw-ol.com/assets/img/image-20210115102540517.png) *
表示编译成模块,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实用启动脚本加载,<\*>表示编译到内核。 我们将Realtek 8723D反选,并选上XR829: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329.docs.aw-ol.com/assets/img/image-20210115103709170.png) ## 修改Tina配置 ```bash make menuconfig ``` ### Firmware 进入*Firmware*目录,反选r8723ds-firmware,并选上xr829-firmware和xr829 with 40M sdd。xr829 with 40M sdd意思是XR829采用40MHz的外挂晶振。 ```bash <*> xr829-firmware..................................... Xradio xr829 firmware [*] xr829 with 40M sdd ```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329.docs.aw-ol.com/assets/img/image-20210115104249617.png) ### Wireless Driver 进入*Kernel modules > Wireless Driver*,反选*kmod-net-rtl8723ds*,并选上*kmod-net-xr829*和*kmod-net-xrbtlpm*,意思是启动的时候加载xr829模块。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329.docs.aw-ol.com/assets/img/image-20210115140853799.png) ## 重新编译打包烧写固件 ```bash make -j32 pack ``` 烧写固件后,使用wifi扫描demo测试,就可以扫描到附近的wifi信号: ```bash root@TinaLinux:/# wifi_scan_results_test ********************************* ***Start scan!*** ********************************* bssid / frequency / signal level / flags / ssid 64:6e:97:5a:5a:e4 2462 -55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 66:6e:97:1a:5a:e4 2462 -55 [WPA2-PSK-CCMP][ESS] AWTest 7e:b5:9b:2d:e1:63 2437 -56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ESS] AW-IT-Test 66:6e:97:1b:14:42 2462 -56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ESS] AWTest 7c:b5:9b:fd:e1:bd 2437 -58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 7c:b5:9b:fd:e1:63 2437 -58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 7e:b5:9b:1d:e1:63 2437 -58 [WPA2-PSK-CCMP][ESS] AWTest 7e:b5:9b:1d:e1:bd 2437 -61 [WPA2-PSK-CCMP][ESS] AWTest 88:d7:f6:88:8b:c0 2412 -37 [WPA2-PSK-CCMP][WPS][ESS] AW-PDC-PD4-316Test 90:67:1c:f8:11:ac 2437 -36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WPS][ESS] AW-PDC-RTOS-MUSIC 00:6b:8e:4e:c0:08 2412 -45 [WPA-PSK-CCMP][WPA2-PSK-CCMP][ESS] AW-PDC-PD4-315test c8:4c:75:40:86:ff 2452 -54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preauth][ESS] Allwinner c4:f0:81:63:9d:31 2437 -59 [WPA2-PSK-CCMP][ESS] \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x00 f0:c9:d1:b3:15:49 2412 -55 [WPA-PSK-TKIP][WPA2-PSK-CCMP][ESS] AP-XRADIO 64:6e:97:5b:14:42 2462 -64 [WPA-EAP-CCMP+TKIP][WPA2-EAP-CCMP+TKIP][ESS] AWOffice bc:46:99:d6:62:7c 2462 -60 [WPA-PSK-CCMP][WPA2-PSK-CCMP][ESS] SochipR3 38:1c:1a:2e:b3:52 2437 -63 [WPA2-PSK-CCMP][ESS] AWTest ec:6c:9f:af:89:79 2447 -63 [WPA2-PSK-CCMP][ESS] AW-APD-GMSipv6 74:a5:28:9a:fc:d4 2432 -65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WPS][ESS] AW-PTD-HK 04:d4:c4:b9:b9:f8 2437 -65 [WPA2-PSK-CCMP][WPS][ESS] ipv6 ac:e3:42:9c:7f:79 2437 -68 [WPA2-PSK-CCMP][WPS][ESS] 00:1c:a3:14:6a:de 2422 -73 [WPA2-PSK-CCMP][ESS] AW-PD4-R818 8c:be:be:24:6f:ff 2422 -70 [WPA-PSK-CCMP+TKIP][WPA2-PSK-CCMP+TKIP][WPS][ESS] AW-PTD-TEST 7e:b5:9b:1d:e1:a3 2462 -75 [WPA2-PSK-CCMP][ESS] AWTest 80:e8:6f:d9:fd:a1 2412 -73 [WPA-EAP-CCMP][WPA2-EAP-CCMP][ESS] AWOffice 80:e8:6f:d9:fd:a2 2412 -73 [WPA2-PSK-CCMP][ESS] AWTest 80:8f:1d:8a:36:76 2452 -60 [WPA-PSK-CCMP][WPA2-PSK-CCMP][ESS] AW-PDC-PD2-TEST 38:1c:1a:2e:b3:51 2437 -63 [WPA-EAP-CCMP][WPA2-EAP-CCMP][ESS] AWOffice b8:55:10:94:90:b4 2427 -74 [WPA-PSK-CCMP][WPA2-PSK-CCMP][WPS][ESS] AW-ANC-TOTOLINK-N600RV2#34 80:e8:6f:d9:5d:62 2412 -75 [WPA2-PSK-CCMP][ESS] AWTest 80:e8:6f:d9:5d:61 2412 -76 [WPA-EAP-CCMP][WPA2-EAP-CCMP][ESS] AWOffice ****************************** Wifi get_scan_results: Success! ****************************** ``` 如果固件的模组不对应,使用wifi相关demo时会提示wifi打开失败: ```bash root@TinaLinux:/# wifi_scan_results_test connect wpa_supplicant failed,please check wifi driver! wifi on failed ``` ## 修改蓝牙配置 以上修改只是完成了模组wifi部分,bt部分这时候测试是会打开失败的: ```bash root@TinaLinux:/# bt_test root@TinaLinux:/# 58279.055755: [bt_manager_init:212]:enable default profile from bt config. 58279.055900: [bt_manager_enable:400]:bt manager version:Version:3.0.1.202012201630,builed time:Dec 29 2020-02:46:30 58279.055915: [bt_test_sta[144.123489] sunxi-bt soc@03000000:bt: block state already is 1 tus_cb:71]:bt is turnning on. [145.135907] sunxi-bt soc@03000000:bt: set block: 0 58290.178476: [btmg_device_on:56]:detect hci0...... 58293.179028: [btmg_device_on:56]:detect hci0...... 58296.179372: [btmg_device_on:56]:detect hci0...... ^C root@TinaLinux:/# 58299.179802: [btmg_device_on:56]:detect hci0...... 58302.180339: [btmg_device_on:56]:detect hci0...... 58305.180866: [btmg_device_on:56]:detect hci0...... 58308.181398: [btmg_device_on:61]:hci0 device available 58308.181471: [bt_test_status_cb:59]:BT is off 58308.181500: [bt_test_adapter_power_state_cb:43]:Failed to turn on bt 58308.181530: [bt_manager_enable:436]:init HCI device failed! 58308.181561: [bt_manager_gap_set_io_capability:1084]:Bt is off, This should not be called! (process:1559): GLib-GIO-CRITICAL **: g_dbus_connection_send_message_with_reply_sync: assertion 'G_IS_DBUS_CONNECTION (connection)' failed (process:1559): GLib-GIO-CRITICAL **: g_dbus_connection_send_message_with_reply_sync: assertion 'G_IS_DBUS_CONNECTION (connection)' failed ``` bt部分还需要修改相关配置文件 **target/allwinner/r329-evb5/base-files/etc/bluetooth/bt_init.sh** ```bash #!/bin/sh bt_hciattach="hciattach" start_hci_attach() { h=`ps | grep "$bt_hciattach" | grep -v grep` [ -n "$h" ] && { killall "$bt_hciattach" sleep 1 } #8723ds h5 init echo 0 > /sys/class/rfkill/rfkill0/state; sleep 1 echo 1 > /sys/class/rfkill/rfkill0/state; sleep 1 "$bt_hciattach" -n ttyS1 xradio >/dev/null 2>&1 & sleep 1 wait_hci0_count=0 while true do [ -d /sys/class/bluetooth/hci0 ] && break sleep 1 let wait_hci0_count++ [ $wait_hci0_count -eq 8 ] && { echo "bring up hci0 failed" exit 1 } done } start() { hcidump_xr=$(ps | grep "hcidump_xr" | grep -v grep | awk '{print $1}') if [ -n "$hcidump_xr" ] ;then echo "hcidump_xr existed" else echo "hcidump_xr start" hcidump_xr & fi if [ -d "/sys/class/bluetooth/hci0" ];then echo "Bluetooth init has been completed!!" else start_hci_attach fi d=`ps | grep bluetoothd | grep -v grep` [ -z "$d" ] && { /etc/bluetooth/bluetoothd start sleep 1 } } ble_start() { if [ -d "/sys/class/bluetooth/hci0" ];then echo "Bluetooth init has been completed!!" else start_hci_attach fi hci_is_up=`hciconfig hci0 | grep RUNNING` [ -z "$hci_is_up" ] && { hciconfig hci0 up } MAC_STR=`hciconfig | grep "BD Address" | awk '{print $3}'` LE_MAC=${MAC_STR/2/C} OLD_LE_MAC_T=`cat /sys/kernel/debug/bluetooth/hci0/random_address` OLD_LE_MAC=$(echo $OLD_LE_MAC_T | tr [a-z] [A-Z]) if [ -n "$LE_MAC" ];then if [ "$LE_MAC" != "$OLD_LE_MAC" ];then hciconfig hci0 lerandaddr $LE_MAC else echo "the ble random_address has been set." fi fi } stop() { echo "nothing to do." } case "$1" in start|"") start ;; stop) stop ;; ble_start) ble_start ;; *) echo "Usage: $0 {start|stop}" exit 1 esac ``` R329 EVB5 XR829 bt_init.sh文件下载连接:[bt_init.sh](http://netstorage.allwinnertech.com:5000/sharing/miQeWQ4bj) make kernel_menuconfig内核配置选上: ```bas Networking support > Bluetooth subsystem support > Bluetooth device drivers <*> Xradio Bluetooth sleep driver support <*> Xradio Bluetooth farmware debug interface support [*] Xradio Bluetooth sleep driver support for bluedriod ```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r329.docs.aw-ol.com/assets/img/image-20210115182642462.png) 重新编译打包烧录固件,用BTdemo,成功打开蓝牙会有如下打印: ```bash root@TinaLinux:/# bt_test root@TinaLinux:/# 3407.938316: [bt_manager_init:212]:enable default profile from bt config. 3407.938454: [bt_manager_enable:400]:bt manager version:Version:3.0.1.202012201630,builed time:Dec 29 2020-02:46:30 3407.938468: [bt_test_status_cb:71]:bt is turnning on. hcidump_xr start Bluetooth init has been completed!! /etc/bluetooth/bt_init.sh: line 99: hcidump_xr: not found 3408.306362: [bt_profile_global_init:356]:start bluealsa :1 times 3408.845050: [bt_test_adapter_power_state_cb:41]:Turn on bt successfully 3409.308667: [bt_test_status_cb:61]:BT is ON [ 66.468094] [BH_WRN] miss interrupt! ``` 以上,一个无线模组就修改好了。 *rtl8723ds和XR829模组是pin to pin的,所以无需修改引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