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浮地设备为什么能用ESD管做静电防护

楼主:
像手机这样的浮地设备,静电打入接口之后肯定是不会泄放到大地的,为什么还是能用ESD二极管来做静电防护呢,静电不还是会留在板子上吗。 以前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目前找到的最有可能的解释是:  在浮地系统里单次的ESD放电会被ESD二极管释放到GND平面,这些静电在GND平面上分散, 这样静电在每一个元件引脚形成的压差就比静电抢打入引脚的时候小多了。但是因为浮地系统不能把静电泄放到大地,所以在没有手动把静电泄放到大地的情况下打几次静电,还是会让设备异常

网友A:
使用ESD管保护元件来将电流导离较敏感的元件,使其免受ESD应力影响,进入有效控制ESD事件的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ESD管保护元件来将电流导离较敏感的元件,使其免受ESD应力影响,进入有效控制ESD事件的发生。

静电被导到GND平面上,不是还留在板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静电被导到GND平面上,不是还留在板内吗

不是这样理解的,静电会被消耗的,按照你的想法要是这样的话静电似乎永远也不会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的,静电会被消耗的,按照你的想法要是这样的话静电似乎永远也不会没了

如果说消耗,那只能像电容漏电一样慢慢的将电荷泄露到空气里了,这个过程也是很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消耗,那只能像电容漏电一样慢慢的将电荷泄露到空气里了,这个过程也是很慢的

注意:电荷守恒。电荷不会创生,也不会消失,只会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注意:电荷守恒。电荷不会创生,也不会消失,只会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静电还是长时间留在了PCB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静电还是长时间留在了PCB上

电荷留在PCB上,影响PCB工作么?使板子上的元器件损坏了么?

网友:
无论什么设备,接口损坏是因为构成接口的两根线或者多根线之间电压超过允许值。ESD管做静电防护,就是防止构成接口的各线之间电压过高。至于浮地(悬空)设备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再高,也不会损坏这个浮地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荷留在PCB上,影响PCB工作么?使板子上的元器件损坏了么?

看程度,应该会吧,如果说没有静电的时候GND和某个IO之间的电压是3.3V。 打入静电最终导入GND,那GND和IO口之间的电压是一定会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程度,应该会吧,如果说没有静电的时候GND和某个IO之间的电压是3.3V。 打入静电最终导入GND,那GND和IO ...

举个例子吧。

手持式数字万用表,是典型的【浮地】设备。你拿块绸子摩擦手持式数字万用表的塑料外壳,就会使这块万用表带电。这块万用表的工作受到了什么影响?什么影响也没有。虽然这块万用表的外壳会吸引碎纸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程度,应该会吧,如果说没有静电的时候GND和某个IO之间的电压是3.3V。 打入静电最终导入GND,那GND和IO ...

【如果说没有静电的时候GND和某个IO之间的电压是3.3V。 打入静电最终导入GND,那GND和IO口之间的电压是一定会变的】

凭什么【一定会变】?

没有静电时这块数字万用表里面的电池是多少伏特,用绸子摩擦之后这块数字万用表里面的电池还是多少伏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吧。 手持式数字万用表,是典型的【浮地】设备。你拿块绸子摩擦手持式数字万用表的塑料外壳, ...

绝缘外壳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没有静电的时候GND和某个IO之间的电压是3.3V。 打入静电最终导入GND,那GND和IO口之间的电压是一 ...

普通万用表电压档没有测量静电的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绝缘外壳没有参考意义

【绝缘外壳没有参考意义】

为什么?

你在塑料外壳外面包一层铝箔,或者镀上一层金属,不就有参考意义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万用表电压档没有测量静电的能力

【普通万用表电压档没有测量静电的能力】

你首帖所说那个具有静电保护的【浮地设备】,有测量静电的能力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绝缘外壳没有参考意义】 为什么? 你在塑料外壳外面包一层铝箔,或者镀上一层金属,不就有参考意 ...

那你得把这个铝箔连接到电路的GND才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万用表电压档没有测量静电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地球具有磁场,所以指南针总是指向南北方向,还知道地球的磁场并非正南正北,所以有个磁偏角。这在初中物理课上就讲过。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地球还具有电场。在海平面附近,场强可达100V/m甚至更高一些,方向是从上至下,即地球带负电荷。随高度增加,场强迅速减小。换句话说,我们都生活在相当强的静电场中。这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么?显然没有。

当然,有工频交流市电的地方,就有工频交流电场。工频交流电场的场强,大致和前面说的静电场相当(数量级相等)。有高压输电线的地方,输电线下面的地面附近也有较强的工频交流电场。高压线下面的场强,比前面所说静电场还强。人在输电线下面,也没有什么感觉。数字万用表在具有工频交流电场的室内,也照常工作,不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万用表电压档没有测量静电的能力

现在的中学物理教材,对地球的电场根本不讲,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电场确实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把这个铝箔连接到电路的GND才能一样

【你得把这个铝箔连接到电路的GND才能一样】

【一样】是什么意思?谁和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