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小知识】我说buck-boost天生就需要一个很大的电感,你同意吗?

楼主:
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问题,为什么 buck-boos 天生就需要一个很大的电感,而 buck 或者boost 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然后可以扩展到为什么 fly-back 它的电感,它的变压器天生的会比 buck 和 boost  的要大的很多。这里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单个周期的能量传递过程去比较,二分之一LI的平方就再乘以一个频率二分之一,这样去算它的每个周期从原边到副边传过去的能量。

我们基本上沿用了《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它里面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能量平衡,输入的能量做一个守恒的方式就可以推得出来。然后可以看到 buck-boost,它跟占空比是没关的。所以它传递相同能量的话,它需要更大的电感量去做支撑。

进而可以得到一个峰值能量的功率,那么其中有一个r的系数,就是我们一直称之为电流纹波率。这个东西基本上贯穿到所有的 boost,buck,  buck-boost,包括乃至于后面的 fly-back 这种派生电路的一个设计。我们只要了解到了 buck 之后,后面其他很多的电路基本上就会迎刃而解。每个周期能传输能量,这个 buck-boost 拓扑,这种升降拓扑就需要更大的一个电感去传递更大的能量。所以基于这个公式,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处理。

首先要明确这个定义,为什么说纹波率的定义是以两倍的IDC的呢?或者说以这个 Ipk-pk 作为一个定义,因为实际上纹波率是一个正负或上下的一个上偏和下偏 Delta 这个概念。

我们把电感中心电流作为一个基准,然后这样去处理。对于 buck 来说,这个 IL 就等于 IDC,然后等于中心电流值。这个公式利用开关电源从A to Z这本书里面的直接定义出来的话,其实对所有的拓扑都适用的。因为你一旦搞定这个 buck,boost 和 buck boost 三个拓扑的话,其他的拓扑其实是一致的。你会发现所有的拓扑都会源于这三个拓扑。

你会发现退到 DCM 模式下,这个 r 就变成2。因为整个的 AC 和 DC 就是相等的。

把斜率画一下,把这个往下走,然后是这样走的话,你发现 AC 这个 peak 值就和 DC 是一样的了。因为它中性值和这个是 AC 是相等的,所以你就约掉了。最终对于 DCM 模式下,这个 r 就等于2,就是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大的纹波率。

总结:

1. 对于给定的功率大小(和相同的r大小),Buck-Boost的磁心大小是所有拓扑中最大的。

2. r,CCM下的定义,是电感的交流分量与直流分量的比例关系,即为电流纹波率。

3. 电流的纹波率r仅仅适用于CCM模式下,也就是在连续导通模式,且存在有效值范围0-2。当r为0时,电感值将无穷大。若当r=2时,IAC将等于IDC,也就将会变更到临界导通模式。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跟着长姿势啦~看楼主提到《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我看到好些帖子都有提到和推荐这本书,看来真的很不错,我看看能不能去整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跟着长姿势啦~看楼主提到《精通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我看到好些帖子都有提到和推荐这本书 ...

是的,很好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