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整流调速变压器是一个什么变压器?

楼主:
请问这个干式整流调速变压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不同?

再者,变压器如果容量很大的话,原边线圈电阻很小,送电的话很容易跳电源总闸,针对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但是在送这个干式调速变压器时,就没有发生跳闸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变压器如果容量很大的话,原边线圈电阻很小,送电的话很容易跳电源总闸,针对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见下列教材,这是《电机学》第三章,仔细读读第11节。

第3章

网友:
【请问这个干式整流调速变压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压器?】

【干式】是相对于【油浸】而言。大容量变压器通常浸在油中工作,叫油浸式变压器。小容量的变压器通常不浸在油中而是在空气中工作,叫干式变压器。

至于【调速】,我不知道。

网友A:
多合几次闸,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什么缓起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合几次闸,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什么缓起的方法吗?

至少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电力部门都是采用如果跳闸,若干秒后重新合闸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