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逻辑控制器需要吸取一定电流逻辑才会翻转?

楼主:
针对一些常用的逻辑控制电路或者逻辑控制芯片,当电路板进行拔插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插上去不识别,第二,拔下来槽位仍然显示有该电路。

针对这两个问题,部分资料说是逻辑判断电路设计有问题,在进行拔插的时候,逻辑控制芯片流入或者流出的电流不够,不足以使逻辑控制芯片翻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详细资料介绍请推荐。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不清,或者说根本就不对。

网友A:
逻辑判断电路设计有问题,在进行拔插的时候,逻辑控制芯片流入或者流出的电流不够,不足以使逻辑控制芯片翻转,电参数电流或电压变化不在逻辑识别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判断电路设计有问题,在进行拔插的时候,逻辑控制芯片流入或者流出的电流不够,不足以使逻辑控制芯片翻 ...

我想知道原理是什么?或者一些资料有介绍

网友:
这个最好是把电路贴在帖子里,大家才好根据电路和现象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