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情况下基本电路元件该如何分析?

楼主:
基本电路元件主要是电阻电容电感,在普通电路中,这三类器件完全按照集总电路参数设计分析。但是在高速电路中,这三类器件不完全按照分立元件分析,按照分立元件进行分析,以电阻为例,在高速电路中,为什么是频率越大电阻值越大,是电阻值而不是阻抗,我之前认为电阻在高速电路可能有等效串联电感,电感频率越高感抗越大,但却是电阻随频率增大而增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关高速电路的设计和分析有什么资料请推荐?

网友A:
按照欧姆定律,纯电阻的阻值本身并不随频率变换而变换,它是一个常数。

按楼上说法,直接说“电阻随频率增大而增大”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误解。

网友:
但高频中,所谓高频,会是频率从几百kHz到数百GHz。电阻可能看似受到频率影响,这种现象由其他因素引起的,而非电阻本身属性的变化。

而高频电路电阻的“非电阻本身属性”,有高人总结和研究过,书籍论文网上线下资料多如牛毛,,,,

网友:
本论坛资料下载中心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欧姆定律,纯电阻的阻值本身并不随频率变换而变换,它是一个常数。 按楼上说法,直接说“电阻 ...

这是我看一本上讲到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是讲有关磁珠滤波的本质的,书名是高速电路原理与设计,有时间我把书发上来

网友:
同一种材料,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在里面的损耗不一样,也不奇怪

网友:
理想RLC元件的参数与频率无关,实际元件在高频/高速下不能视为理想元件是因为“分布参数”或者叫“寄生参数”的影响。在特定频谱范围内,RLC元件及其分布参数可以等效为不同参数的RLC元件的整合来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