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位器调频的原理?

楼主:
变频器电击器旋钮可以设置为调节设定频率或者运行频率,这个电路原理是如何实现的?我想是电位器本质不就是滑动变阻器吗,调节电位器就是调节输出电压,电压高低和频率对应?在软件参数有一个积分速率的参数,这个参数是如何决定调节速率变化快慢的?

网友:
电位器本质就是滑动变阻器,调节电位器就是调节输出电压,电压的高低和频率对应!!!

网友:
纯硬件,有一类电路叫压控振荡器,由电压控制振荡频率。压控振荡器又有很多种。

由软件控制,那么电位器可以输出一个电压,计算机检测这个电压的数值,输出确定频率的信号,换言之,实现你需要的【电压-频率】函数。

网友:
没错,电位器本质就是滑动变阻器。应该是通过ADC采集电位器的电压来表征转速或者是通过变频器电阻变化来实现输出一组占空比可调的脉冲实现速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