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纤通信和无线通信的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
在光纤通信中,电光转换设备将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但是在电信号传输中,有高低电平表示不同信息,但是信息由电信号转变为光信号,光信号是怎么表示这个高低电位信息的,是根据有无光信号传递过来表示,还是由光信号的频率或者其他什么光的信息表示?

在无线通信中,载频将要传递的信号加上,然后由无限发射装置发射到空间,再由接收设备滤波得到所需要的信号,无线通信的电位信号是根据传递信号的什么特性表示的?

网友A:
【在无线通信中,载频将要传递的信号加上,然后由无限发射装置发射到空间,再由接收设备滤波得到所需要的信号,无线通信的电位信号是根据传递信号的什么特性表示的?】

你需要先理解信号【调制】的概念。

最早的无线通信,确实是用载波的【有】和【无】来表示你说的【高低电平】,这叫基带传输。但很快就发展出了多种调制技术,甚至可以在一路载波上传输多路信号,无线电视信号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无线通信中,载频将要传递的信号加上,然后由无限发射装置发射到空间,再由接收设备滤波得到所需要的信 ...

【在电信号传输中,有高低电平表示不同信息】

有线电报中最早也是用【有】和【无】来表示你说的【高低电平】实现基带传输。同样,很快就发明了双工电报,多路传输音频的电报……这些统统是【调制】技术。

光信号可以传输很多路信号,那也是靠【调制】技术。

网友:
为取得良好的传输效果并容纳更高的传输信息量,不论光传输还是无线传输都需要调制,即将待传输的信息调制在载波上再传输,所用到的调制方式包括有无、幅度、频率、相位等,光传输的调制方法还可以包括偏振状态等。总之,只要是波本身的物理量,那么理论上都可以加以利用。

网友:
光纤通信中信号的传递是通过光导纤维传输光信号来实现的。具体过程如下:

1.信号加载:在发送端,首先将需要传输的信息(如话音、数据等)转换成电信号,然后通过调制器将电信号调制到光源(通常是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束上。这个过程涉及到电信号对光信号的调制,使得光的强度、频率或相位随电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2.信号传播:调制后的光信号进入光纤,通过全反射的原理在光纤内传播。光纤是由特殊的玻璃或塑料制成的光导纤维,它们能够将光信号传输到几千公里外。为了提高光导纤维的强度并增加通讯容量,通常会将几百上千根光导纤维组合在一起制成光缆。
3.信号接收:在接收端,光检测器(如PIN或APD光电二极管)接收到光信号后,将其变换回电信号。然后通过解调器恢复出原始的信息。这个过程是信号加载过程的逆过程,涉及到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
总的来说,光纤通信的核心在于利用光作为信息的载体,通过光纤这种介质进行高效、高速的数据传输。

网友:
光纤通信中信号的传递是通过光导纤维传输光信号来实现的。

网友:
根据你的 问题,你需要对电光转换设备(激光器)的工作基本情况做一个了解,他可根据电信号的大小来改变光强。而对于调制、解调部分,激光器对电信号做了调制,光电转换器(光电探测器)对光信号做了解调,回归到电信号做处理。---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