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详细的讲开关电源中尖峰吸收电路中R和C的取值如何计算的书,请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有没有详细的讲开关电源中尖峰吸收电路中R和C的取值如何计算的书,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我猜测你是要找反激开关电源的RCD吸收电路的计算资料。

没有专门讲反激开关电源的RCD吸收电路的书,但在讲反激开关电源的书中都会讲到RCD吸收电路的计算。

网友A:
其实,相较于反激开关电源电路设计的其它内容,RCD吸收电路的设计计算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相较于反激开关电源电路设计的其它内容,RCD吸收电路的设计计算是比较简单的。

谢谢。讲开关电源的书,请推荐几本,越多越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讲开关电源的书,请推荐几本,越多越好。谢谢。

【请推荐几本,越多越好】

多了你也看不过来。

先看看《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吧。Abraham Pressman 等著,王志强等译。该书第11章讲到反激变换器的RCD缓冲电路。此书本坛就有。

网友:
记得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这本书里面就有讲解的,或者上TI的官网也有相关的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