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相较于双绞线的优点

楼主:
串行通信中,最常用的两种信号传输介质就是双绞线和同轴电缆,一般来说,同轴电缆比双绞线有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小的衰减,除此之外,同轴电缆比双绞线在特性上和传输性能上有什么更好的优点?

网友A:
谈【优点】,不如谈【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优点】,不如谈【特点】。

两种传输线特点是什么?既然谈特点,不如多谈几种传输线,尤其在传输线用到多种接头,有什么BNC头什么的

网友:
同轴缆是带有屏蔽的,因结构和制造工艺方面的原因,一般同轴缆的参数离散性更小些,但同轴缆的造价更高。同轴缆专用于单端信号的传输。

双绞线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只能用于双端信号的传输。

同轴缆和双绞线无法直接比较优劣,只能说适用领域不同,需要根据实际需要来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