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sh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变量CtrlC,CtrlV时,未及时变更变量名这种不提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量CtrlC,CtrlV时,未及时变更变量名这种不提示吗?

从外部的源代码复制回来,编译器肯定会识别到,当然,自己也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如果是自己写的模块,警惕性就放松了,比如有一个双通道的采样,把channel A的编写完成后,再复制到channel B,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