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电源模块为什么很少提到上电时序

楼主:
单片机的电源模块为什么很少提到上电时序介绍?这种是不是芯片的内部机密?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机密,现在单片内部都有上电复位电路,过去有些单片机需要加外部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
数据手册中一般会介绍内部都有什么转换电路,对于上电顺序还真太多介绍,对启动顺序有介绍

网友:
去看MCU的器件手册,如果上电时序有要求,那么手册中一定有专门说明,绝不是什么“内部机密”。

网友:
如果有要求,应该会提到,这个肯定要公开给开发者的,估计大多数单片机没要求。

网友:
上电时序更多的是与硬件设计和芯片的内部工作机制相关,找一下用的单片机数据手册,会有表述

网友:
单片机大部分都是对外是单电源,内核电源内部做了处理,换句话说他内部做好了上电时序控制,对于复杂的处理器如dsp,他是多电源系统,如核电压1.1V,DDR 1.5V,IO 1.8V/3.3V,规格书有可能会要求对上电时序有要求

上电时序主要目的是保证芯片EOS在安全范围内,不会因为上电时序产生瞬间大电流

网友:
单片机的上电时序如果有要求,会在规格书中标明的,尤其是如果需要不同的供电电压。

网友:
在大多数单片机应用中,由于系统相对简单且对性能要求不是特别高,因此可能并不需要特别关注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