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产生声音的电路原理?

楼主:
声音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一段音频的电压时间特性曲线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按照傅里叶分析到频域,一段声音分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曲线合并而成。

请问在音频放大电路,声音从在芯片处理到最终的播放器扬声器,中间这一段过程是怎么样的?芯片经数模转换将储存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是这个音频是如何合成的?

网友A:
【请问在音频放大电路,声音从在芯片处理到最终的播放器扬声器,中间这一段过程是怎么样的?】

除了放大,可能还有滤波电路,包括高音或者低音提升电路,但没有其它了。

网友:
【芯片经数模转换将储存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是这个音频是如何合成的?】

你可能认为最终的音频电信号是由若干个正弦电信号合成的,数模转换芯片必须输出这些正弦电信号。实际上,数模转换芯片只输出一个信号,在示波器上看就是一条线。数模转换芯片不必输出若干个正弦信号,只需要输出(在数学上)已经合成好的信号。

网友A:
【一段音频的电压时间特性曲线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

这曲线不能称为【特性】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音频放大电路,声音从在芯片处理到最终的播放器扬声器,中间这一段过程是怎么样的?】 除了放大 ...

请问高音或者低音提升电路,是提升高频或者低频段的电压幅值了吗?声音的三要素,音调响度音色,高音低音提升电路是提高音调,电路选频提高需要提升的频率,在需要提高音调的频率段选择,功率放大电路提高声音的响度也就是提高电压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段音频的电压时间特性曲线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 这曲线不能称为【特性】曲线。

这个是我之前不理解的,那么请问音色是怎么由电路模拟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音或者低音提升电路,是提升高频或者低频段的电压幅值了吗?声音的三要素,音调响度音色,高音低音 ...

【功率放大电路提高声音的响度也就是提高电压幅值?】

是的。但不仅仅是提高电压幅度,更重要的是降低内阻,以便输出较大的功率。单纯提高电压幅度,用个宽带变压器就可以实现,但变压器不能增加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音或者低音提升电路,是提升高频或者低频段的电压幅值了吗?声音的三要素,音调响度音色,高音低音 ...

【请问高音或者低音提升电路,是提升高频或者低频段的电压幅值了吗?】

实际上,高音提升电路是降低中音低音的幅度,这样高音相对而言就提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之前不理解的,那么请问音色是怎么由电路模拟出来的?

【那么请问音色是怎么由电路模拟出来的?】

音色由模拟电路改变比较困难,但不是不能实现。改变音色,主要是改变信号中高次谐波(二次、三次……谐波)相对于基波的比例。

网友:
声音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一段音频的电压时间特性曲线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按照傅里叶分析到频域,一段声音分成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曲线合并而成。:

高次谐波人耳也可感知!高档音响喇叭也会播放高次谐波声场,因此人听到后感觉声音舒畅。

网友C:
这个原理早就知道了,但是还是不理解喇叭发出的声音为什么还是能听明白的。震动薄膜线圈匝数这些是怎么影响发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早就知道了,但是还是不理解喇叭发出的声音为什么还是能听明白的。震动薄膜线圈匝数这些是怎么影响 ...

 置线圈于永久磁铁的磁场中,让声音的电信号 (电流) 流过线圈产生电磁场,则线圈还会受到两种磁场合力的作用,该合力的大小正比于声音信号幅值。

 若置于磁场中的线圈并非被固定死,受力后仍有可动空间的话,那么线圈位置会发生正比于声音信号幅值的位移。若再将此位移量传递给一片有一定面积纸 (扬声器纸盆) 的话,纸盆的往复运动会对两侧的空气进行压缩/抽空产生振动,这种空气振动传至耳膜,就让人听到了声音。

 —— 动圈式扬声器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之前不理解的,那么请问音色是怎么由电路模拟出来的?

请自行搜搜看,TTS技术发展和原理

在此我没有给你讲的原因是,我也不会哈哈哈。

总之,模拟音色是有大模型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AI配音和AI拟声,都是通过提取你声音的特征点,然后构造你的声学模型。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692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