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系统的这个地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在TT配电系统中,如果电源端接地,负载端也接地,那么这两个地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可以认为是0,或者很小?

如果是IT配电系统,如果负载不均衡,或者在TN配电系统中,中性点没有接地,是如何导致中点电位漂移的?为什么电源是一个三相交流电源,三相不平衡的话零线上会有电压,而有火线对地电压有升高或者降低?

网友A:
【如果电源端接地,负载端也接地,那么这两个地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可以认为是0,或者很小?】

这要看你对【很小】的定义。10欧姆算不算【很小】?1欧姆呢?

网友:
问题太多。建议阅读《电工学》。这些问题在《电工学》中全有答案。

网友B:
所谓的TT配电系统,电源侧的系统接地,接地电阻值Rb不大于4Ω,和用电设备端的保护接地,接地电阻值Ra一般取10~30Ω,之间并没有电气连通。

网友:
还有当三相不平衡时,实质是各相电流不相等,才导致中性点处的电流不为零,火线对地电压升高或降低就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端接地,负载端也接地,那么这两个地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可以认为是0,或者很小?】 这要看你对 ...

很小指10欧姆以下,但是这两个地为什么不通,有一些不理解?引申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绝缘层在负载接地,这两个地也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TT配电系统,电源侧的系统接地,接地电阻值Rb不大于4Ω,和用电设备端的保护接地,接地电阻值Ra ...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送电,测量电缆屏蔽层和电揽芯线的绝缘,是不是可以引申为测量没有电时相电源和屏蔽层或者大地之间的内阻,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小指10欧姆以下,但是这两个地为什么不通,有一些不理解?引申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绝 ...

【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绝缘层在负载接地,这两个地也不通?】

这两个“地”之间电阻至多数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小指10欧姆以下,但是这两个地为什么不通,有一些不理解?引申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绝 ...

【但是这两个地为什么不通,有一些不理解?】

谁说的【这两个地】【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绝缘层在负载接地,这两个地也不通?】 这两个“地&rdqu ...

电源的相线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相线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电源的相线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你想用万用表测量相线与大地之间的电阻?你们实验室的空气开关非跳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相线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电源的相线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别说交流市电的相线和零线了,就算是汽车上普通的铅酸电池,你测量正负极之间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送电,测量电缆屏蔽层和电揽芯线的绝缘,是不是可以引申为 ...

测量电缆屏蔽层和电缆芯线之间的绝缘电阻,相当于是在测量电缆的绝缘性能,

包括电缆的绝缘材料和可能存在的空气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送电,测量电缆屏蔽层和电揽芯线的绝缘,是不是可以引申为 ...

根据电气安全标准,例如IEC 60227或国家标准,电缆的绝缘电阻应满足特定的最小值要求。
对于低压电缆,绝缘电阻通常要求不低于0.5MΩ/k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送电,测量电缆屏蔽层和电揽芯线的绝缘,是不是可以引申为 ...

顺便提醒一下测量方法要得当

要用绝缘兆欧表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相线和地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别说交流市电的相线和零线了,就算是汽车上普通的铅酸电池,你 ...

我的意思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端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上电,测量负载端电缆线芯对屏蔽层也就是地的绝缘,这个绝缘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如果电源端接地和负载端接地之间的的阻值应该如何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端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上电,测量负载端电缆线芯对屏蔽层也就是地的 ...

【我的意思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端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上电,测量负载端电缆线芯对屏蔽层也就是地的绝缘】

瞎测。

仅仅【不上电】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将电缆芯线与变压器断开,只剩电缆自身,然后先将电缆芯线与屏蔽层(不应该称为屏蔽层,应该称为铠装层或外包层)短路,再拆开短路线,然后如16楼 qwqwqw2088 所说,用兆欧表(摇表)测量。

至于用兆欧表测量时为避免表面漏电的影响而加入保护环,那个原理稍微复杂,这里先忽略。

电缆不会直接联接到变压器,一定要经过某种断路器。测量电缆芯线与屏蔽层(暂且按照你的叫法)之间的电阻,不应该包括断路器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缆端屏蔽层在负载端接地,不上电,测量负载端电缆线芯对屏蔽层也就是地的 ...

【如果电源端接地和负载端接地之间的的阻值应该如何考虑?】

实在看不懂你这句话。【电源端接地和负载端接地之间】是【阻值】的定语。定语如何能够带上【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