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U083RC】2.5 MSI使用和低功耗(STOP)模式

楼主:
最近在做RTC和LCD的时候发现U0的MSI时钟很有意思,值得单拎出来写一篇补充文章:

1.MSI的介绍:

MSI(Multispeed internal RC oscillator,全称多速内部RC振荡器),是由一个RC电路组成,RC电路由一个电阻(R)和一个电容(C)组成,能够在微控制器内部产生稳定的时钟信号。"Multispeed"这个术语意味着这种振荡器能够提供多种不同的时钟频率,这样设计是为了允许微控制器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运行,以优化功耗和性能。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在低成本的情况下灵活开发时钟频率,在低功耗模式和高速模式下分别用不同的频率工作。

在U0手册的系统图里可以看到更为完整的组成:(图片不完整,省略了下半部分)

另外,在手册的RCC时钟部分也有单独介绍:

最新的MSI应用手册是U5系列的,可供参考:How to calibrate internal RC oscillators on STM32U5 Series - Application note

2.配置MSI:

在STM32U0的时钟配置界面,可以看到MSI是完全可以作为系统时钟多路复用器来配置主频(U083单片机最大48MHZ)。

另外也可以经过PLL锁相环以提升频率:

以前一种情况为例,生成示例工程。

3.低功耗模式

STM32U0有Sleep,Low-power run mode,Low-power sleep mode,stop,standy,shutdown六种模式,足以应对实际开发中的各种使用情况。

其中提及到MSI的仅有stop和shutdown两种模式,且这两种模式下MSI皆为关闭状态

停止模式更加多样化,有三种子模式,对应不同情况下的选择:
本项目实际的开发中,特别是靠电池运行的情况下,STOP停止模式更加常见,相比standy和shutdown两种模式下,在省电的情况下还能保留关键数据,且RTC持续工作,故以停止模式为例演示;
STOP模式有两种唤醒方式中断(Interruption)和事件(Event),对应参数在STM32u0xx_hal_pwr.h中:
/** @defgroup PWR_STOP_mode_entry  PWR STOP mode entry
  * @{
  */
#define PWR_STOPENTRY_WFI ((uint8_t)0x01)/*!< Wait For Interruption instruction to enter Stop mode */
#define PWR_STOPENTRY_WFE ((uint8_t)0x02)/*!< Wait For Event instruction to enter Stop mode        */
/**
  * @}
  */

三种停止模式的API分别为:
void HAL_PWREx_EnterSTOP0Mode(uint8_t STOPEntry)//STOP0
void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uint8_t STOPEntry)//STOP1
void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uint8_t STOPEntry)//STOP2
//注:STOP0模式没有找到该函数,暂不清楚原因,可能是调用与另外两种不同

其中以STOP1模式举例,代码定义如下:(来自文件stm32u0xx hal_pwr_ex.c)

void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uint8_t STOPEntry)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PWR_STOP_ENTRY(STOPEntry));

  /* Stop 1 mode with Low-Power Regulator */
  MODIFY_REG(PWR->CR1, PWR_CR1_LPMS, PWR_CR1_LPMS_0);

  /* 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SET_BIT(SCB->SCR, ((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_Msk));

  /* Select Stop mode entry --------------------------------------------------*/
  if (STOPEntry == PWR_STOPENTRY_WFI)
  {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__WFI();
  }
  else
  {
    /* Request Wait For Event */
    __SEV();
    __WFE();
    __WFE();
  }

  /* Re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CLEAR_BIT(SCB->SCR, ((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_Msk));
}

4.编写代码并观察现象

在主函数中添加代码: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or(i=0;;i++)
	  {
		  count=count+1;//设置一个计数器
		  HAL_Delay(1000);
          BSP_LED_Toggle(LED_GREEN);
		  if(count==9)//计数器9秒后进入STOP模式
		  {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PWR_STOPENTRY_WFI);
		      HAL_Delay(10000);//停止10秒
			  SystemClock_Config();//重新配置时钟
			  break;//退出STOP模式,继续计数
		  }
	  }

实验现象为:绿灯闪烁9秒后,进入停止模式,停止10秒再退出停止模式,整个过程使用MSI作为时钟源。

meeting_01

网友:
应管理大大的要求附上代码和图文:

【NUCLEO-U083RC】2.5 MSI使用和低功耗(STOP)模式

网友:
  •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PWR_STOPENTRY_WFI);
  • HAL_Delay(10000);//停止10秒

他这是自动唤醒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PWR_STOPENTRY_WFI); HAL_Delay(10000);//停止10秒 他这是自动唤醒吗 ...

我理解是有WFI事件自动退出STOP模式,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有WFI事件自动退出STOP模式,不知道是否合理

我还不明白,如何去设置他的唤醒源。有没有测试过,功耗是否真的下降了。

网友:
绿灯闪烁9秒后,进入停止模式,停止10秒再退出停止模式,整个过程使用MSI作为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