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AGM AG32VF407 再测评】09:真实操作LED(GPIO)

楼主:
有人分享过了如何使用例程点亮LED:

【国产芯AGM AG32VF407】-点灯

AG32VF407测试GPIO(AG32入门篇)

AG32VF407 AGRV2K LED程序控制D3闪烁

但具体如何操作GPIO(比如把某个管脚拉低/高)还是需要翻手册。

参考:AG32驱动的使用

可以看到GPIO不是随意定义的,必须按GPIOx_y的格式,把PIN_XX定义成GPIOx_y的功能。

调用的使用也不是直接调用,按x、y分别给两个参数才行:

比如操作一个GPIO,需要传入(GPIO4 ,GPIO_BIT1)这两个参数,才能操作GPIO4_1这个功能

翻看sdk定义,这些都是地址偏移量

但这里还有问题,不知道demo这样定义是什么意思:

按上面的偏移量,这个GPIO1_3应该对应 1<<3,就是0b100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到了,把偏移量定义为 0b1110,可以一次性操作GPIO4_1 GPIO4_2 GPIO4_3 这三个GPIO

若是改成0b11000,可以同时操作 GPIO4_3 GPIO4_4,就是开发板上的两个LED了

(就是开发板的LED光污染比较严重)

网友:
LED可以通过MCU或者FPGA逻辑控制,2种方式都可以体验一下。

采用AGM原厂设计的DEMO板,开发上手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