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测评:

楼主: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1- 开发环境搭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79979-1-1.html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2- BLE server创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0292-1-1.html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3- C6获取小米温湿度计2数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0293-1-1.html
【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4- 关于读取温湿度Characteristic值的一些问题记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80318-1-1.html
根据测评计划,C6获取到的温湿度数据要显示在屏幕上。考虑到自己焊接技术太烂,手上刚好有之前使用的FireBeetle 2 ESP32-E并且连接了OLED。于是想把C6同时作为BLE的客户端与服务器,FireBeetle 2 ESP32-E作为客户端,然后把获取到的BLE数据显示在OLED屏幕上。
主要的框图:
C6同时实现BLE CLIENT与BLE SERVER的代码:
/*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MOYS71NIU
Based on Neil Kolban example for IDF: https://github.com/nkolban/esp32-snippets/blob/master/cpp_utils/tests/BLE%20Tests/SampleNotify.cpp
Ported to Arduino ESP32 by Evandro Copercini
Create a BLE server that, once we receive a connection, will send periodic notifications.
The service advertises itself as: 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6E400002-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 used for receiving data with "WRITE"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 used to send data with "NOTIFY"
The design of creating the BLE server is:
1. Create a BLE Server
2. Create a BLE Service
3. Create a BLE Characteristic on the Service
4. Create a BLE Descriptor on the characteristic
5. Start the service.
6. Start advertising.
*/
/* 该示例演示了蓝牙数据透传,烧录代码,打开串口监视器,打开手机的BLE调试助手
* 1.即可看见ESP32发送的数据--见APP使用图
* 2.通过BLE调试助手的输入框可向ESP32发送数据--见APP使用图
* 该示例由BLE_uart示例更改而来
*/
#include <BLEDevice.h>
#include <BLEServer.h>
#include <BLEUtils.h>
#include <BLE2902.h>
/* 该部分定义了C6作为BLE Server的一些定义
*/
BLEServer *pServer = NULL;
BLECharacteristic * pTxCharacteristic;
bool otherClientConnectedToServerC6 = false;
uint8_t txValue = 0;
// See the following for generating UUIDs:
// https://www.uuidgenerator.net/
#define SERVICE_UUID "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 UART service UUID
#define CHARACTERISTIC_UUID_RX "6E400002-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define CHARACTERISTIC_UUID_TX "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uint8_t TempHumidData[5] = {0};
/* 该部分定义了C6作为BLE Client来获取小米温湿度计2的传感器数据
*/
static String XiaomiDeviceName = "LYWSD03MMC";
static BLEUUID serviceUUID("ebe0ccb0-7a0a-4b0c-8a1a-6ff2997da3a6");
//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mote service we are interested in.
// In this case, it's Xiaomi Temp and Humidity Sensor Version 2.
static BLEUUID charUUID("ebe0ccc1-7a0a-4b0c-8a1a-6ff2997da3a6");
static boolean doConnect = false;
static boolean connected = false;
static boolean doScan = true;
static BLERemoteCharacteristic* pRemoteCharacteristic;
static BLEAdvertisedDevice* myDevice;
static void notifyCallback(
BLERemoteCharacteristic* pBLERemoteCharacteristic,
uint8_t* pData,
size_t length,
bool isNotify) {
Serial.print("Notify callback for characteristic ");
Serial.print(pBLERemoteCharacteristic->getUUID().toString().c_str());
Serial.print(" of data length ");
Serial.println(length);
for(uint8_t i = 0; i < length; i++){
Serial.println("pData[" + String(i) + "] = " + String(pData[i]));
}
uint16_t TempVal = pData[1]*256 + pData[0];
Serial.println("Temperature is: "+ String(TempVal/100) + "." + String(TempVal%100) + " degree");
float temperature = TempVal*1.0/100;
uint8_t HumidityVal = pData[2];
Serial.println("Humidity is: " + String(pData[2]) + "% ");
uint16_t BatteryVal = pData[4]*256 + pData[3];
Serial.println("Battery Voltage is: "+ String(BatteryVal/100) + "." + String(BatteryVal%100) + " mV");
Serial.println();
char buffer[12];
snprintf(buffer, sizeof(buffer), "%.1f C, %d%%", temperature, HumidityVal);
Serial.println(buffer);
/****************数据发送部分*************/
/****************************************/
if (otherClientConnectedToServerC6) { //如果有蓝牙连接,就发送数据
//pTxCharacteristic->setValue("Hello"); //发送字符串
pTxCharacteristic->setValue(buffer);
pTxCharacteristic->notify();
delay(10); // bluetooth stack will go into congestion, if too many packets are sent
}
}
class MyClientCallback : public BLEClientCallbacks {
void onConnect(BLEClient* pclient) {
}
void onDisconnect(BLEClient* pclient) {
connected = false;
Serial.println("onDisconnect");
}
};
bool connectToServer() {
Serial.print("Forming a connection to ");
Serial.println(myDevice->getAddress().toString().c_str());
BLEClient* pClient = BLEDevice::createClient();
Serial.println(" - Created client");
pClient->setClientCallbacks(new MyClientCallback());
// Connect to the remove BLE Server.
pClient->connect(myDevice); // if you pass BLEAdvertisedDevice instead of address, it will be recognized type of peer device address (public or private)
Serial.println(" - Connected to server");
pClient->setMTU(517); //set client to request maximum MTU from server (default is 23 otherwise)
// Obtain a reference to the service we are after in the remote BLE server.
BLERemoteService* pRemoteService = pClient->getService(serviceUUID);
if (pRemoteService == nullptr) {
Serial.print("Failed to find our service UUID: ");
Serial.println(serviceUUID.toString().c_str());
pClient->disconnect();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 - Found our service");
// Obtain a reference to the characteristic in the service of the remote BLE server.
pRemoteCharacteristic = pRemoteService->getCharacteristic(charUUID);
if (pRemoteCharacteristic == nullptr) {
Serial.print("Failed to find our characteristic UUID: ");
Serial.println(charUUID.toString().c_str());
pClient->disconnect();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 - Found our characteristic");
// Read the value of the characteristic.
if(pRemoteCharacteristic->canRead()) {
String value = pRemoteCharacteristic->readValue();
uint8_t* test = pRemoteCharacteristic->readRawData();
uint8_t i;
uint8_t TempHumidData[5]={0};
for(i = 0; i < 5; i++){
if(test != nullptr){
Serial.print("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using readRawData was: ");
Serial.println(*test);
TempHumidData[i] = *test;
}else{
Serial.println("pRemoteCharacteristic->readRawData() returns NULL PTR");
}
test++;
}
static uint16_t Test_TempVal = TempHumidData[1]*256 + TempHumidData[0];
Serial.println("Test Temperature is: "+ String(Test_TempVal/100) + "." + String(Test_TempVal%100) + " degree");
static uint8_t Test_HumidityVal = TempHumidData[2];
Serial.println("Test Humidity is: " + String(TempHumidData[2]) + "% ");
static uint16_t Test_BatteryVal = TempHumidData[4]*256 + TempHumidData[3];
Serial.println("Test Battery Voltage is: "+ String(Test_BatteryVal/100) + "." + String(Test_BatteryVal%100) + " mV");
}
if(pRemoteCharacteristic->canNotify())
pRemoteCharacteristic->registerForNotify(notifyCallback);
connected = true;
return true;
}
/**
* Scan for BLE servers and find the first one that advertises the service we are looking for.
*/
class My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public BLE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
/**
* Called for each advertising BLE server.
*/
void onResult(BLEAdvertisedDevice advertisedDevic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BLE Advertised Device found: ");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toString().c_str());
// We have found a device, let us now see if it contains the service we are looking for.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getServiceUUID().toString().c_str());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getName().c_str());
if(0 == advertisedDevice.getName().compareTo(XiaomiDeviceName)){
Serial.println("Great, Found " + advertisedDevice.getName());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getServiceUUIDCount() = " + String(advertisedDevice.getServiceUUIDCount()));
BLEDevice::getScan()->stop();
myDevice = new BLEAdvertisedDevice(advertisedDevice);
doConnect = true;
doScan = true;
}
} // onResult
}; // My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 该部分定义了C6作为BLE Server把获取到的小米温湿度计2的传感器数据发给另外一块ESP开发板
*/
//蓝牙连接/断开处理。当有连接/断开事件发生时自动触发
class MyServerCallbacks: public BLEServerCallbacks {
void onConnect(BLEServer* pServer) { //当蓝牙连接时会执行该函数
Serial.println("蓝牙已连接");
otherClientConnectedToServerC6 = true;
};
void onDisconnect(BLEServer* pServer) { //当蓝牙断开连接时会执行该函数
Serial.println("蓝牙已断开");
otherClientConnectedToServerC6 = false;
delay(500); // give the bluetooth stack the chance to get things ready
pServer->startAdvertising(); // restart advertising
}
};
/****************数据接收部分*************/
/****************************************/
//蓝牙接收数据处理。当收到数据时自动触发
class MyCallbacks: public BLECharacteristicCallbacks {
void onWrite(BLECharacteristic *pCharacteristic) {
std::string rxValue = (pCharacteristic->getValue()).c_str();//接收数据,并赋给rxValue
//if(rxValue == "ON"){Serial.println("开灯");} //判断接收的字符是否为"ON"
if (rxValue.length() > 0)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Received Value: ");
for (int i = 0; i < rxValue.length(); i++){
Serial.print(rxValue[i]);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
};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Starting Arduino BLE Client application...");
BLEDevice::init("");
// Retrieve a Scanner and set the callback we want to use to be informed when we
// have detected a new device. Specify that we want active scanning and start the
// scan to run for 5 seconds.
BLEScan* pBLEScan = BLEDevice::getScan();
pBLEScan->set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new My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pBLEScan->setInterval(1349);
pBLEScan->setWindow(449);
pBLEScan->setActiveScan(true);
pBLEScan->start(5, false);
//Start BLE Server
BLEServerBegin(); //初始化蓝牙
}
void loop() {
// If the flag "doConnect" is true then we have scanned for and found the desired
// BLE Server with which we wish to connect. Now we connect to it. Once we are
// connected we set the connected flag to be true.
if (doConnect == true) {
if (connectToServer()) {
Serial.println("We are now connected to the BLE Server-Xiaomi Temp-Humid Device.");
} else {
Serial.println("We have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server; there is nothin more we will do.");
}
doConnect = false;
}
// If we are connected to a peer BLE Server, update the characteristic each time we are reached
// with the current time since boot.
if (connected) {
}else if(doScan){
BLEDevice::getScan()->start(5); // this is just example to start scan after disconnect, most likely there is better way to do it in arduino
}
/****************************************/
/****************************************/
delay(1000); // Delay a second between loops.
}
void BLEServerBegin(){
// Create the BLE Device
BLEDevice::init(/*BLE名称*/"BLE ROUTE Service");
// Create the BLE Server
pServer = BLEDevice::createServer();
pServer->setCallbacks(new MyServerCallbacks());
// Create the BLE Service
BLEService *pService = pServer->createService(SERVICE_UUID);
// Create a BLE Characteristic
pTxCharacteristic = pService->create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_UUID_TX,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NOTIFY
);
pTxCharacteristic->addDescriptor(new BLE2902());
BLECharacteristic * pRxCharacteristic = pService->create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_UUID_RX,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WRITE
);
pRxCharacteristic->setCallbacks(new MyCallbacks());
// Start the service
pService->start();
//pService->stop();
// Start advertising
pServer->getAdvertising()->addServiceUUID(SERVICE_UUID);
pServer->getAdvertising()->start();
Serial.println("Waiting a client connection to notify...");
}
FireBeetle 2 ESP32-E实现BLE客户端与OLED相关代码:
/**
* A BLE client example that is rich in capabilities.
* There is a lot new capabilities implemented.
* author unknown
* updated by chegewara
* 2024/5/2 update by sy: using readRawData 5 times to get the real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value. works.
*/
#include "BLEDevice.h"
//#include "BLEScan.h"
// The remote service of Xiaomi Temp and Humidity Sensor we wish to connect to.
static BLEUUID serviceUUID("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mote service we are interested in.
// In this case, it's Xiaomi Temp and Humidity Sensor Version 2.
static BLEUUID charUUID("6E400003-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static boolean doConnect = false;
static boolean connected = false;
static boolean doScan = true;
static BLERemoteCharacteristic* pRemoteCharacteristic;
static BLEAdvertisedDevice* myDevice;
/*oled related*/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SCREEN_WIDTH 128 // OLED display width, in pixels
#define SCREEN_HEIGHT 64 // OLED display height, in pixels
// Declaration for an SSD1306 display connected to I2C (SDA, SCL pins)
// The pins for I2C are defined by the Wire-library.
// On an arduino UNO: A4(SDA), A5(SCL)
// On an arduino MEGA 2560: 20(SDA), 21(SCL)
// On an arduino LEONARDO: 2(SDA), 3(SCL), ...
#define OLED_RESET -1 // Reset pin # (or -1 if sharing Arduino reset pin)
#define SCREEN_ADDRESS 0x3C ///< See datasheet for Address; 0x3D for 128x64, 0x3C for 128x32. SensorYoung: 2024/1/29 0x3C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define NUMFLAKES 10 // Number of snowflakes in the animation example
#define LOGO_HEIGHT 16
#define LOGO_WIDTH 16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logo_bmp[] =
{ 0b00000000, 0b11000000,
0b00000001, 0b11000000,
0b00000001, 0b11000000,
0b00000011, 0b11100000,
0b11110011, 0b11100000,
0b11111110, 0b11111000,
0b01111110, 0b11111111,
0b00110011, 0b10011111,
0b00011111, 0b11111100,
0b00001101, 0b01110000,
0b00011011, 0b10100000,
0b00111111, 0b11100000,
0b00111111, 0b11110000,
0b01111100, 0b11110000,
0b01110000, 0b01110000,
0b00000000, 0b00110000 };
static void notifyCallback(
BLERemoteCharacteristic* pBLERemoteCharacteristic,
uint8_t* pData,
size_t length,
bool isNotify) {
Serial.print("Notify callback for characteristic ");
Serial.print(pBLERemoteCharacteristic->getUUID().toString().c_str());
Serial.print(" of data length ");
Serial.println(length);
Serial.write(pData, length);
Serial.println();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setTextSize(1); // Draw 2X-scale text
display.setTextColor(SSD1306_WHITE);
display.setCursor(0, 0); // Start at top-left corner
display.println(F("Temperature,Humidity")); //display.display();
display.println(F(pData)); //display.display();
display.display();
}
class MyClientCallback : public BLEClientCallbacks {
void onConnect(BLEClient* pclient) {
}
void onDisconnect(BLEClient* pclient) {
connected = false;
Serial.println("onDisconnect");
}
};
bool connectToServer() {
Serial.print("Forming a connection to ");
Serial.println(myDevice->getAddress().toString().c_str());
BLEClient* pClient = BLEDevice::createClient();
Serial.println(" - Created client");
pClient->setClientCallbacks(new MyClientCallback());
// Connect to the remove BLE Server.
pClient->connect(myDevice); // if you pass BLEAdvertisedDevice instead of address, it will be recognized type of peer device address (public or private)
Serial.println(" - Connected to server");
pClient->setMTU(517); //set client to request maximum MTU from server (default is 23 otherwise)
// Obtain a reference to the service we are after in the remote BLE server.
BLERemoteService* pRemoteService = pClient->getService(serviceUUID);
if (pRemoteService == nullptr) {
Serial.print("Failed to find our service UUID: ");
Serial.println(serviceUUID.toString().c_str());
pClient->disconnect();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 - Found our service");
// Obtain a reference to the characteristic in the service of the remote BLE server.
pRemoteCharacteristic = pRemoteService->getCharacteristic(charUUID);
if (pRemoteCharacteristic == nullptr) {
Serial.print("Failed to find our characteristic UUID: ");
Serial.println(charUUID.toString().c_str());
pClient->disconnect();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 - Found our characteristic");
// Read the value of the characteristic.
if(pRemoteCharacteristic->canRead()) {
String value = pRemoteCharacteristic->readValue();
Serial.print("FireBeetle ESP32-E read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was: ");
Serial.println(value.c_str());
}
if(pRemoteCharacteristic->canNotify())
pRemoteCharacteristic->registerForNotify(notifyCallback);
connected = true;
return true;
}
/**
* Scan for BLE servers and find the first one that advertises the service we are looking for.
*/
class My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public BLE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
/**
* Called for each advertising BLE server.
*/
void onResult(BLEAdvertisedDevice advertisedDevic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BLE Advertised Device found: ");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toString().c_str());
// We have found a device, let us now see if it contains the service we are looking for.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getServiceUUID().toString().c_str());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getName().c_str());
// if(0 == advertisedDevice.getName().compareTo(XiaomiDeviceName)){
// Serial.println("Great, Found " + advertisedDevice.getName());
// Serial.println("advertisedDevice.getServiceUUIDCount() = " + String(advertisedDevice.getServiceUUIDCount()));
// BLEDevice::getScan()->stop();
// myDevice = new BLEAdvertisedDevice(advertisedDevice);
// doConnect = true;
// doScan = true;
// }
if (advertisedDevice.haveServiceUUID() && advertisedDevice.isAdvertisingService(serviceUUID)) {
if(advertisedDevice.haveName() && advertisedDevice.getName().c_str())
BLEDevice::getScan()->stop();
myDevice = new BLEAdvertisedDevice(advertisedDevice);
doConnect = true;
doScan = true;
} // Found our server
} // onResult
}; // My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SSD1306_SWITCHCAPVCC = generate display voltage from 3.3V internally
if(!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SCREEN_ADDRESS)) {
Serial.println(F("SSD1306 allocation failed"));
for(;;); // Don't proceed, loop forever
}else{
Serial.println("SSD1306 Init Successfully");
}
// Show initial display buffer contents on the screen --
// the library initializes this with an Adafruit splash screen.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 Pause for 2 seconds
Serial.println("Starting Arduino BLE Client application...");
BLEDevice::init("");
// Retrieve a Scanner and set the callback we want to use to be informed when we
// have detected a new device. Specify that we want active scanning and start the
// scan to run for 5 seconds.
BLEScan* pBLEScan = BLEDevice::getScan();
pBLEScan->set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new MyAdvertisedDeviceCallbacks());
pBLEScan->setInterval(1349);
pBLEScan->setWindow(449);
pBLEScan->setActiveScan(true);
pBLEScan->start(5, false);
} // End of setup.
// This is the Arduino main loop function.
void loop() {
// If the flag "doConnect" is true then we have scanned for and found the desired
// BLE Server with which we wish to connect. Now we connect to it. Once we are
// connected we set the connected flag to be true.
if (doConnect == true) {
if (connectToServer()) {
Serial.println("We are now connected to the BLE Server.");
} else {
Serial.println("We have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server; there is nothin more we will do.");
}
doConnect = false;
}
// If we are connected to a peer BLE Server, update the characteristic each time we are reached
// with the current time since boot.
if (connected) {
//String newValue = "Time since boot: " + String(millis()/1000);
//Serial.println("Time since boot: " + newValue);
// Set the characteristic's value to be the array of bytes that is actually a string.
//pRemoteCharacteristic->writeValue(newValue.c_str(), newValue.length());
}else if(doScan){
BLEDevice::getScan()->start(5); // this is just example to start scan after disconnect, most likely there is better way to do it in arduino
delay(1000); // Delay a second between loops.
} // End of loop
ESP32-E与C6的串口日志:
实物照片
总结:
非常感谢论坛提供的体验c6的机会,本次的体验主要围绕在BLE方面,从熟悉基础知识,到搭建简单的Server,client,到获取小米温湿度计2的数据,最后在c6上部署了BLE主从一体固件,从而实现了把采集到的温湿度数据进行二次转发给别的设备,并最终在oled屏幕上显示了正确结果。
在此也感谢论坛朋友的热情帮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