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
请问以下电路图中D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输入端IN可能是外部信号输入,有可能有静电打入,如果是负电压D1可以保护Q1。

网友:
IN端之前的电路图中未画出,猜测有个电容串联于其中。如果输入信号幅度够大,那么该电容与三极管的发射结构成整流电路,会使该电容充电。该电容充电后,并没有放电途径,这会使三极管工作点受到影响。D1与三极管发射结反向并联,可以使该电容放电。这样就不会影响三极管工作点。

网友:
光看这个电路这个D1就是多余的,应该和前级或者后级的电路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