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3N8R8应该用哪个固件?

楼主:
求助,我有点懵了,为什么Firmware和Firmware (Support for Octal-SPIRAM)都只能识别出6MB

难道要用Firmware (4MiB flash)?

@dcexpert

网友A:
N8R8就是 flash 和 psram 都是 8M的型号,是用什么软件识别容量的?

网友A:
如果是用os.statvfs()查看的容量,那是正常的,固件本身占用了一定空间。

网友B:
是有现成得固件吗?下载固件得时候不是自己选地址得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有现成得固件吗?下载固件得时候不是自己选地址得嘛。

那个是启动地址。固件的flash分区也是可以设置的,在编译时选择,不过一般情况不需要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8R8就是 flash 和 psram 都是 8M的型号,是用什么软件识别容量的?

用的Thonny啊,os.statvfs()怎么用啊,参数path填/吗?

下面图里算的话,确实是4096*1536=6291456 是6M。。。。。求指导T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os.statvfs()查看的容量,那是正常的,固件本身占用了一定空间。

我这网络不稳定,图没传成功,再传一次也没成功,手打字吧。。。。。

MicroPython v1.22.2 on 2024-02-22; Generic ESP32S3 module with ESP32S3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os
>>> uos.statvfs('')
(4096, 4096, 1536, 1533, 1533, 0, 0, 0, 0, 255)
>>> uos.statvfs('/')
(4096, 4096, 1536, 1533, 1533, 0, 0, 0, 0, 255)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Thonny啊,os.statvfs()怎么用啊,参数path填/吗? 下面图里算的话,确实是4096*1536=6291456 是6 ...

thonny内部也是用os.ststvfs('/')查看的,esp32固件本身占用2M,所以6M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用了 uf2 bootloader,使用uf2格式的固件,容量显示就只有4M了,这可能是uf2的一个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启动地址。固件的flash分区也是可以设置的,在编译时选择,不过一般情况不需要修改。

好像有个csv文件可以设置,应该是那个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个csv文件可以设置,应该是那个把。

对。

partitions-4MiB.csv

# Name,   Type, SubType, Offset,  Size, Flags
nvs,      data, nvs,     0x9000,  0x6000,
phy_init, data, phy,     0xf000,  0x1000,
factory,  app,  factory, 0x10000, 0x1F0000,
vfs,      data, fat,     0x200000, 0x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