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
我想求助下大家  这个甲乙互补对称电路怎么分析 这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消除交越失真吗?这个电路的电流是怎么走的啊?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甲乙互补对称电路怎么分析】

这个电路不是甲乙类互补对称电路,而是乙类互补对称电路,甚至导通角比乙类还要小一点点。此电路全靠强烈负反馈才做到近似不失真。

网友:
【这个甲乙互补对称电路怎么分析】

左边运放U1是开环工作,右边Q1和Q2构成互补对称放大电路。两个放大电路级联。反馈是从右边放大电路的输出端取得,反馈到U1的反相输入端。右边放大电路是同相放大电路,所以反馈到左边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是负反馈。反馈环路包括左边的运放和右边的互补对称放大电路。

网友A:
【这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消除交越失真吗?】

不是。

这两个二极管在此没有多大用处,电路恐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消除交越失真吗?】 不是。 这两个二极管在此没有多大用处,电路恐有错。 ...

非常感谢 我也感觉怪怪的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此电路,两个晶体管联接处(发射极)到输出端串联了12.1欧的电阻,输出端标注负载是800欧。这个电路,输出功率没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消除交越失真吗?】 不是。 这两个二极管在此没有多大用处,电路恐有错。 ...

我还想问下 这个R = 604 R6 = 12.1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啥 有什么作用 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问下 这个R = 604 R6 = 12.1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啥 有什么作用 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吗?

【我还想问下 这个R = 604 R6 = 12.1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啥 有什么作用 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吗?】

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我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问下 这个R = 604 R6 = 12.1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啥 有什么作用 是调节输出电流大小吗?】 ...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
学校里学的知识好久不用都又还给老师了。交越失真是啥都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