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 C6迷你开发板】+扩展传感器底板分享

楼主:
趁着假期时候,根据Beetle ESP32 C6开发板引脚定义画了一块底板。在JLC白嫖的打样PCB,在这里感谢JLC。

底板加了温湿度传感器SHTC3和接近光照传感器RPR-0521RS,这2个传感器都是用I2C接口。然后加了一些扩展I2C接口。

下面就是原理图:

PCB图:

今天已经收到PCB板子了,下面是焊好的PCB实物图:

下面是传感器资料:

后面准备开始调试获取传感器数值,用于控制。

网友A:
右边那两个流水源接口是做什么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两个流水源接口是做什么得?

想做lcd屏的接口的,不知道行不行。DFRobot有个GDI显示屏接口模块的,使用18pin-FP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做lcd屏的接口的,不知道行不行。DFRobot有个GDI显示屏接口模块的,使用18pin-FPC的。

两个屏幕嘛?有两个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屏幕嘛?有两个接口。

就一个,一边正接线序,一边反接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一边正接线序,一边反接线序

是怕自己设计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