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效率与线圈的匝数是什么关系

楼主:
各位老师,下面的图片,线圈的效率的最好条件怎么解读,线圈效率与线圈的匝数是什么关系,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这里的【效率】,恐怕不是【线圈的效率】,而是【无线充电】的效率。

网友:
图中提到了间隙(比如空气间隙),指的是线圈的损耗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