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的原理?

楼主:
安规电容主要分为X电容和Y电容,资料介绍说X电容容量较大,适合滤除共模干扰,所以并在火线之间,Y电容容量较小,适合滤除差模干扰,所以并在火线和地线之间,请问这是什么原理?与要滤除的信号有关系吗?把要滤除的信号频域分析,在按照电容的容抗计算,推导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分别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
安规电容的放置对电源设计来是也不是什么核心技术,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工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X电容和Y电容就是处理这两个问题的

网友A:
X电容容量较大,通常用于滤除共模干扰
Y电容容量较小,通常用于滤除差模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电容容量较大,通常用于滤除共模干扰 Y电容容量较小,通常用于滤除差模干扰

我对这个滤波的过程不太理解,对于X电容滤出的是共模信号,共模信号就是两个幅值一样相位相等的信号,这样的两个信号加在X电容上会有滤波效果吗?还是X电容不是这样滤除的?

Y电容到是可以理解,差模信号幅值相等相位相反,根据其频率选择不同容量的Y电容即可。

网友:
干了多年硬件,还没用过安规电容呢,对他们的使用环境也不甚了解,特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个滤波的过程不太理解,对于X电容滤出的是共模信号,共模信号就是两个幅值一样相位相等的信号,这 ...

所以,在2楼说了,先弄通共模和差模

共模,类似像河中的船,河水水位上涨了,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但整个环境的水位改变使得船实际上离河底更远了。
共模干扰就是它影响两条线并且方向相同,改变了信号相对“地”的电位而不改变两线之间的电位差。

网友:
共模干扰是指在两条如电源的火线L和零线N走的电流上,相对于地线有相同幅度噪声电压。X电容容量较大,被并联在火线L和零线N之间,在较低的工频频率下,较大的电容值可以提供更低的容抗,可以抑制旁路共模噪声。

这种说法,可以查到的资料都是这么说,不是俺的自家想说啥就说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