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问题如何解决及具体措施是什么?

楼主:
电子产品中会产生电磁干扰问题,可能会影响其他电子设备工作,或者被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影响,有什么相关EMC骚扰测量以及解决办法的资料推荐,具体在电路中,我该如何考虑EMC,以便于降低传播到空间的电磁骚扰或者降低受到其他设备的骚扰,就简单而言,在电路设计的哪些实际措施可以降低EMC问题?

网友:
不是可能会影响其他电子设备正常工作,只要有EMC的存在,而是一定会影响,,,

网友A:
“有什么相关EMC骚扰测量以及解决办法的资料推荐,具体在电路中,我该如何考虑EMC”

这个问题太大,具体说一下你在设计的是什么哪个方面的电子产品,考虑的考虑EMC骚扰测量、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相关EMC骚扰测量以及解决办法的资料推荐,具体在电路中,我该如何考虑EMC” 这个问题 ...

逆变器行业,主要是变频器和双向变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行业,主要是变频器和双向变流器

这是非常强的干扰源,比较难于处理。

3楼qwqwqw2088说得对,这个问题太大,不同情况解决办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工作多年还没接触过EMC相关设计和问题呢,正好取取经

网友:
EMC技术属于“软技术”,不存在什么通用的解决招数,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且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网友:
这个得通过测试看是否超标,一般都是要有完整的地,安全距离要够,多数的解决方法是加磁环

网友:
这个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硬件工程师的话在layout布局和走线方面尽量按回路规则来,功率电路的回路尽量靠近,使走线短,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作多年还没接触过EMC相关设计和问题呢,正好取取经

感觉很多产品都没做emc, 有做的也是外包出去做,一般公司买不起emc测量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很多产品都没做emc, 有做的也是外包出去做,一般公司买不起emc测量的仪器

是的,大多数都是找专门的能提供EMC解决方案的公司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大, 先回复下,一会专门回复你,我最近在研究这个方向,不是很简单,我感觉到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