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盒改的便携LED灯

楼主:
抽空用旧的耳机盒,改造成便携式LED灯,效果还不错,开盖LED亮,关盖自动熄灭。先发个视频,改造步骤等明天整理后再发。

VID20240507232159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是真牛啊,会玩。不过灯为什么药残改里面呢,应该掏个洞,把灯珠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是真牛啊,会玩。不过灯为什么药残改里面呢,应该掏个洞,把灯珠漏出来。

这个是利用耳机盒盖的磁吸功能,盒盖上有磁铁,内部有霍尔传感器,DIY是利用霍尔触发LED,这样比较省事,不用开关。

网友B:
我怀疑你是职业改装的,可是我没有证据。这都想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是职业改装的,可是我没有证据。这都想的出来。

业余的,这属于废物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你是真牛啊,会玩。不过灯为什么药残改里面呢,应该掏个洞,把灯珠漏出来。

好创意,但是使用起来会不会比较麻烦。没有实际使用价值了。

网友C:
感觉有点像酒店的衣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点像酒店的衣柜灯

这个容易便携,比较实用

网友D:
LED灯哪里弄得,用干电池还是锂电池当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灯哪里弄得,用干电池还是锂电池当电源

用的就是耳机盒自带的电池,充电电路也不用另外弄了。

LED用的是高亮小LED灯板,也可以用LED灯珠自己焊一个。注意有些LED是高压型的,如果不想升压就要用3V的型号。

网友E:
玩还是你会玩的,不过除了耳机掉了,我应该不会搞这个,先收藏,下次掉了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还是你会玩的,不过除了耳机掉了,我应该不会搞这个,先收藏,下次掉了在搞。

用法可以一起交流,不限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