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eBeetle 2 ESP32 C6开发板 __ADC模块测试

楼主:
这次测试一下ESP32 的 ADC

1 . MCU使用3.3V供电

2.  使用电位器提供信号

3.测试代码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serial communication at 115200 bits per second:
  Serial.begin(115200);

  //set the resolution to 12 bits (0-4095)
  analogReadResolution(12);
}

void loop() {
  // read the analog / millivolts value for pin 2:
  int analogValue = analogRead(2);
  int analogVolts = analogReadMilliVolts(2);

  // print out the values you read:
  Serial.printf("ADC analog value = %d\n",analogValue);
  Serial.printf("ADC millivolts value = %d\n",analogVolts);

  delay(100);  // delay in between reads for clear read from serial
}

4.测试情况

电压值

AD值

3.3

2.38

2.03

1.70

1.00

这个值很奇怪 3,3V按道理应该是4095,为啥是3344,好像经过了变换,有兄台知道咋会事吗

网友A:
ADC的衰减设置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的衰减设置了没有?

Arduino 也没有用过衰减,有这个设置吗

网友B:
  找到个这个函数,难道跟着有关吗,咋个用法

网友:
  奇怪奇怪

网友:
esp32的ADC和其它mcu略有不同,稍微复杂一点。精度好像还有一个校准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个这个函数,难道跟着有关吗,咋个用法

应该是 这个不设置默认是DB_11 虽然也只能测试3.3V以下 但参照是3.9V 这样一算3.3V就是3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