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交流开关损耗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BUCK交流开关损耗导通期间平均功率为什么积分后为IV/6(分母上的6怎么计算来的)?

网友:
为什么积分后为IV/6(分母上的6怎么计算来的)?】

这个定积分,计算出来就应该是IV/6。就和三角形面积是底乘高的一半一样。如果想不明白,仔细看看书中图1.5(a)那个“最理想的曲线”,再写出 I 和 V 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网友:
图5最理想的曲线在哪里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导通时电压和电流的变化同时开始并同时结束,形成一个三角形区域。

只有一片截图

需要的更详细的上下文信息吧

网友:
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
图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