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耳机盒改LED灯

楼主:
这是以前买的耳机盒,只有盒子没有耳机,当时是拆电池用的。后来剩下几个,一直压箱底了,前几天找出来,就想用它做点啥。

内部的控制板,使用了一个霍尔检测耳机盒盖上没有,控制充电的GND端。当耳机盒盖上,上盖的磁铁使霍尔输出高电平,使NPN三极管导通,从而输出低电平信号,使PMOS管导通,这样GND端弹簧针就导通,给耳机充电。如果耳机盖打开,霍尔输出低电平,NPN不导通,PMOS也截止。

改成LED灯时,希望开盖LED灯亮,合上LED灭,这样可以省掉一个开关,使用也方便,但这个逻辑和原来是相反的,因此需要修改电路。最简单方法就是去掉NPN三极管,将三极管的BC极短连,由霍尔直接驱动MOS,这样开盖时MOS就导通了,合盖时MOS截止。

在将相应的电池正极(或者原有的5V充电端)和MOS输出的电源负极引出,连接到一个LED板,控制LED,就变成了耳机盒LED灯。下面是两个改好的耳机盒灯,LED分别固定在不同位置。

网友A:
弄个炫彩灯,一开机就和KTV似的,进行各种颜色的随机变换

网友B:
开盖的时候电路板是可以检测到的?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炫彩灯,一开机就和KTV似的,进行各种颜色的随机变换

这个应该也不难,如果不用mcu,可以用那种自动变色的七彩LED,用mcu那就可以实现更复杂逻辑了。不过彩色LED的亮度没有这个高,只能做氛围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盖的时候电路板是可以检测到的?如何实现的?

上盖里面有个小磁铁,就是上盖里面凸起的那个位置,靠近后就可以触发霍尔传感器。

网友D:
有自动变色的LE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自动变色的LED吗?

有的,价格也不贵,几分钱,速度上有快闪和慢闪两种(变色速度),封装有贴片和插脚的,插脚的还有3mm、5mm、透明、雾状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盖里面有个小磁铁,就是上盖里面凸起的那个位置,靠近后就可以触发霍尔传感器。

明白了,大部分开盖应该都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E:
从用户体验角度考虑的话,是不是关闭亮灯,打开闭灯

或者还是有个开关好一些?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线呀啥的,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大部分开盖应该都是这个原理吧。

是的,稍好一点的耳机都是类似方式的。虽然磁铁和霍尔传感器成本不高,但一些低成本的耳机盒没有霍尔传感器,不支持开盖检测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用户体验角度考虑的话,是不是关闭亮灯,打开闭灯 或者还是有个开关好一些?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线呀啥 ...

肯定是开盖亮吧,关盖就看不见了。如果是透明的盖子倒是可以反过来,不过也不方便,比如在口袋或包里容易意外碰到关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用户体验角度考虑的话,是不是关闭亮灯,打开闭灯 或者还是有个开关好一些?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线呀啥 ...

那个线的确有点影响,可以后续在想想办法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线的确有点影响,可以后续在想想办法改一下。

嗯嗯嗯,是关亮和开亮可从应用场景来确定。美观是从产品角度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嗯,是关亮和开亮可从应用场景来确定。美观是从产品角度考虑了

LED装在下面比较好处理,线在LED板下面容易隐藏。装在上盖就比较麻烦,有个转轴问题,耳机盒的转轴一般是塑料柱或铁丝,不能像笔记本那样把线放到转轴中。

网友:
好评,tb买个晕光板,完美

网友F:
要不做个rgb的晕光板一上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做个rgb的晕光板一上美滋滋

有没有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