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输出电容的耐压一搬怎么选择?

楼主:
DC-DC输入输出电容的耐压一搬怎么选择,陶瓷电容和电解电容一搬都选多少?

网友A:
【DC-DC输入输出电容的耐压一搬怎么选择】

能够承受该点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并留有余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输入输出电容的耐压一搬怎么选择】 能够承受该点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并留有余量即可。

余量一般保留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余量一般保留多少

这个不是很绝对,通常比计算值高出一些就可以,而且元件的标称值本身也是有余量的,不是超出标称电压马上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余量一般保留多少

【余量一般保留多少】

通常加20%就够了。但耐压等级级差比较大,那就要向上取等级。

网友:
输入滤波电容耐压下限取输入上限峰值电压再留20%余量,然后向上靠标准系列。如果是钽电解则需要取50%以上,甚至100%的余量。输出简单,留10%标称输出电压的余量即可,钽电解留50%,然后同样向上靠标准系列。

如果是二次稳压,输入滤波电容的余量就等同于前级输出。

网友:
习惯上是电解电容按照20%-30%的耐压余量,MLCC按照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