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使用问题

楼主:
说来惭愧,练习了很多,AD9使用总是平面原理图方式,netlabel总是goalb,最近想学习下采用层次原理图方式,但是对sheet entry和port属性不熟悉,sheet entry只能放在sheet symbol中,同步到原理图后,会生成port,可以编译后有警告,如下图。

习惯于单片机引脚都写上对应的端口号(如上,PB8、9、10、.。。。等)但是写了后这个port连接上后就是error。
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应用层次原理图的,sheet entry和port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单片机单独放一张sheet时,引出的IO口太多是怎么处理的?(会对应很多port吗?)

网友:
警告有时候是端口命名方向不对。这个好像关系不大。

port连接上后就是error 名字要重叠肯定会出错。

网友A:
sheet entry是一个符号,对应子原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po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eet entry是一个符号,对应子原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port

版主,咨询下,对于有单片机的sheet,基本的IO口都要用,总不能一个个的放sheet entry吧?

另外,在sheet symbol中放了sheet entry后,同步到sheet生成port,port的名称似乎代表的就是网络,通常port的名称都写的是功能吧,比如uart1_rx,uart1_tx,单片机那页的sheet中,单片机引脚又习惯的为PA0,PA1,PA2这些,报警告总有点烦,实际使用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eet entry是一个符号,对应子原理图中的一个或多个port

版主,这个sheet entry怎么不认识总线,想试试这个方式是否可以少放 sheet entr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sheet entry怎么不认识总线,想试试这个方式是否可以少放 sheet entry

很明显,AD已经告诉了,这些波浪线处有问题

这个总线端口组有问题,端口名称的数量和对不等等,再检查一下

网友A:
还有,比如网络标号为DTAT[0,,7],那么所在的网络标号就应该为DTAT开头,分别为DTAT0,DTAT1,DTAT2,DTAT3,,,,

在总线上添加一下网络标号试试,有时是需要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咨询下,对于有单片机的sheet,基本的IO口都要用,总不能一个个的放sheet entry吧? 另外,在sh ...

sheet entry是图纸入口

Port 是端口

这个应该要分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比如网络标号为DTAT[0,,7],那么所在的网络标号就应该为DTAT开头,分别为DTAT0,DTAT1,DTAT2,DTAT3 ...

版主V5,按你所说方法,问题解决了。

还想请教个问题,在通常的总线是DATA[0..7],以数做顺序的并行数据或地址,但是像SPI、uart、等,可否像PADS中那样,弄成总线SPI1,总线分支SPI1_CLK、SPI1_MOSI、SPI1_MISO、SPI1_CS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V5,按你所说方法,问题解决了。 还想请教个问题,在通常的总线是DATA[0..7],以数做顺序的并行数 ...

可以的,但是,总线端口的名称,估计不会像PADS那样是原始名称,在AD中,应该添加总线名称

网友A:
大概意思是这样,

以按照你描述的方式为SPI接口创建一个名为SPI1的总线,并为该总线添加多个总线条目,如SPI1_CLK、SPI1_MOSI、SPI1_MISO和SPI1_CS,,,

网友C:
该升级了,怎么还在用AD9啊,这个是免安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sheet entry怎么不认识总线,想试试这个方式是否可以少放 sheet entry

从图中看起来是命名重复了吧,记得AD如果原理图的net命名重复在导入PCB时应该是只会告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升级了,怎么还在用AD9啊,这个是免安装的吗?

十几年前刚用AD就是AD9,需要安装的,后来的有些版本(比如AD20)还不如AD9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刚用AD就是AD9,需要安装的,后来的有些版本(比如AD20)还不如AD9好用

多了很多功能,可是在日常使用中基本上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意思是这样, 以按照你描述的方式为SPI接口创建一个名为SPI1的总线,并为该总线添加多个总线条目, ...

是这个意思,我尝试下想法,看看更新到PCB的飞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总线端口的名称,估计不会像PADS那样是原始名称,在AD中,应该添加总线名称

版主的做法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的想法是总线一个名字,其它分支独立取,就是从分支很难看出是一个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升级了,怎么还在用AD9啊,这个是免安装的吗?

电脑不行,对软件方面能力不济,并且接触到的开发基本简单。

网友:
AD现在还发**函吗?被瑞萨收购后发**函的行为不知道会不会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做法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的想法是总线一个名字,其它分支独立取,就是从分支很难看出是一个总线。

不一定好整,不知道PASD是怎么处理总线的

在AD中,可以为类似SPI或UART等接口创建一个“总线”,但这里的“总线”在概念上可能更接近于一个所谓的逻辑组或者是端口组,不是真正的并行数据总线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总线端口的名称,估计不会像PADS那样是原始名称,在AD中,应该添加总线名称

版主,这个没有数字序号的总线还是不行,尝试了好多中,感觉下面靠谱的这个也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没有数字序号的总线还是不行,尝试了好多中,感觉下面靠谱的这个也不靠谱 ...

有波浪线告警

端口组名字中没有数字序号,端口组内是按序号排列的

AD软件的端口组内需要有序号的

网友:
现在都AD23了,AD18以上整个软件界面风格有了一次很大的调整,搞得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浪线告警 端口组名字中没有数字序号,端口组内是按序号排列的 AD软件的端口组内需要有序号的 ...

尝试改了下总线命名,总线不报错了,总线分支报错。就因为CPU那个图和COMM那个图都有这个网络号

这个看来折腾不出个结果,但是并行带数据地址的总线解决了,轻松一大半。感谢版主。